液压系统故障分析——求助

楼主(2011-06-05):
我单位的翻车机液压系统出现一个故障:请高手一同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故障现象:翻车机液压系统压力正常,而靠车油缸四个(两对)一对能正常动作,而另一对不动作。当时处理时,怀疑是靠车部分液压小系统的减压阀有问题,就对减压阀进行了调校,加大靠车部分的压力,可这时翻车机液压系统压力同时也上升2Mpa。

楼主:
由于系统压力升高,害怕对设备有伤害,因此不敢再向上调高!

网友:
就你说的现象好像和你放的液压原理图不一样啊,如果真是这一个图的话,麻烦你查查单向节流阀。

网友:
小弟求助,汽车起重机图纸,支腿图纸、液压缸图纸等 。 有的哥哥姐姐请发到758137104@qq.com,小弟不胜感激,必有重谢~~

网友:
单向节流阀有可能卡死

网友:
你说的和图纸不相符吧,你说的减压阀在哪里?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可以排除单向阀的问题,你处理的方法不对,不能向上调压力,不过可以肯定这个系统有卸压的地方,先清洗下减压阀和换向阀吧

网友:
如果新设备状态下,工作正常,并且负载没有什么变化,那就是阀的问题了,清洗检修一下吧。

网友:
我想了解,是液压缸单向一对工作一对不能够工作还是双向?

楼主:
1、2号油缸同时动作才能推动靠车板的一边.四个油缸动作时才可起到靠车板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液控单向阀下面是个单向溢流减压阀,我画图时画得不到位!

网友:
把节流阀调一下,应该是油液分配不均造成的,用压力表测下压力就判断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节流阀调了,还相互互换使用,都一样结果!

网友:
肯定是靠车部位压力有问题,最好拿压力表检测下。
顺便说一句,国内的液压系统的各个动作阀块很少设计有测压口,这样给调整,维修带来很多麻烦。

楼主:
你说:靠车部位压力有问题,但一调压,系统压力也同时上升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靠车部位压力有问题,但一调压,系统压力也同时上升呀?

你图上画的是单向溢流阀,没有单向溢流减压阀;
你是不是按图上符号用的阀,
我怀疑实际油路中用错阀了,如果是单向减压阀,不肯能造成系统压力上升

网友:
那个到底是溢流阀还是减压阀啊,

网友:
应该是液压缸内泄。

网友:
是不是油缸内泄了

网友:
检查一下单向节流阀,有没有堵塞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