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6163没有正反车,请教!!

楼主(2011-06-05):
一台CW6163车床,润滑系统良好但正反车没有反应,请教师傅们这是怎么回事,如何消除该故障。谢谢了!

网友:
如果压力正常,则是转阀或油缸泄露原因。

网友:
CW6163车床的正反车离合器,应该是由液压控制的,仔细检查各个部件是否正常。

网友:
不是很明白,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楼主最好表达清楚。什么公司生产的,还有是用什么控制的。问题最好描述越详细越好。那样才好判断你故障的出现问题。

网友:
液压方面的问题!看看离合器处压力情况。

网友:
CW6163\不像CW6140\后者是机械式离合器(摩擦片)如果是正反车同时没有了、一般是正反车操纵杆连接部分松动、应检查操纵杆直到床头箱后面下方连接部分是否传动正常、前者就不然了、是液压正反车的、是通过铜油缸换向、但如果是正反车都同时没有、问题是一样的、如果是间隙太大漏油导致无动作、那就会有先兆、比如吃刀闷车、力量不够、等先前征兆的!

网友:
说起来太多了、修理一般要到现场、你也不说详细点!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这个正反车是液压控制的。我初步认为是哪里漏油泄压了,造成以上情况,但还没找到点具体的故障

楼主:
。。。。。。。。具体的故障点

网友:
是不是电磁阀左位或右位有问题不通。

网友:
CW6163大多数靠转阀换向。I轴与配油铜套经常磨损,是这型车床的软肋,据我一卖配件的朋友讲,一国营大厂一年要买几十套。

网友:
你那里的?我们刚修好了一台这样问题的床子

网友:
液压的毛病吧。

网友:
            同意7楼的观点。

网友:
油够吗?液压压力看没?过滤网脏吗?

网友(2011-07-05):
中间那活塞套或两端端盖漏油,在看看那活塞套弹簧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2012-03-24):
你先去掉离合器的皮带,剩油泵皮带,打开床头箱盖子,看离合器上的油缸有没有左右移动,估计是里面的销子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