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刀的样子?

楼主(2011-06-05):
为了提高粗糙度采用光刀。它与普通的车刀有什么不同?谁能发个图片瞧瞧。谢谢

网友:
可能是方言,就是精加工到的意思

网友:
现在精加工最好就金刚石吧,其他的就不太了解了

网友:
磨好光刀可是个技术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社区的大侠也是这样说的。可是不理解光刀与普通车刀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光刀刀具在材料选择  刀具角度的选择和切削参数的选择和一般的半精加工和粗加工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