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旋转液压缸

楼主(2011-06-05):
      液压缸外形为长方体(长约200mm宽约60mm厚约40mm)中间有一个轴心伸出,轴心可做1-180度旋转

网友:
说的不详细,轴心做1-180度旋转时是否伸出,伸出多少;另外还有压力、流量(接口形式及尺寸)、安装方式等等。

网友:
直接询问厂家多方便。。。。。。。。。。。

楼主:

如附图中所指的旋转油压缸

楼主:
两面如附图,端面安装固定

楼主:
轴心上固定的工件做0-180度的旋转

网友:
这个东西买得到买不到不清楚。
不过结构应该是齿条齿轮结构。

网友:
典型的齿条油缸,齿条两端为活塞,旋转的为齿轮,齿条的直线运动转换成摇臂的旋转,这个难买,我们都是自己设计自己做的。

网友:
大致就是这样的结构:

不过市场上有得卖的气动球阀,上面的旋转气缸不是这种结构,它是两个活塞,中间转轴的圆周对称有对拉杆各与活塞连接。两端气缸相对运动牵引转轴旋转。

网友:
受教了,我们这用的是螺旋副的。

网友:
应该是螺旋副的。

网友:
这种外形肯定不是螺旋的,
看下两端的进油管,和螺旋的不一样,螺旋的一个在端部,一个靠中间点;
螺旋的摇臂一般在端部,不会到中间去;
再者螺旋的轴伸出部分和内部的螺旋轴部分同轴,而不是如图与轴向垂直。

网友:
不是特别了解,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