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量泵长时间保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05):
有个问题,一个液压升降台负载压力是5吨多,要求保压在12个小时以上,用的是定量泵,液压锁,双单向节流阀,H技能电磁换向阀。全部都是力士乐的货。保压能力并不能到12小时。。。那个老大有办法改下要求保压12小时。。。最好不要加蓄能器不要改恒压泵,不要加辅助泵。。。。。。其实最简单的办法估计就是电磁阀一直在上升位呆着,,靠本身泵一直供油。溢流阀回油。就是能耗太大。因为上升位是靠行程开关控制停止位的。现在还不知道行程开关的停止位和液压缸最大行程差别多大。那个老大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上边的方法帮助参考下。

网友:
大家好,为什么我下不了资源,多谢大家指教一下

楼主:
考虑到液压缸的内泄,仅仅用换电磁球阀估计也不能达到保压12小时,我更倾向上升位一直供油拆掉上升位行程开关,就是耗能大点。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
没什么好的办法。。除非液压锁的质量很好

网友:
最好传一下原理图,看的明白。

网友:
其实楼主很多的办法你已经说了,12小时不泄漏,真的很难。你的货5T,把泵压调到最高,把油管(软管)加到最长,增加油液的压缩量你试试。

网友(点评):
对于保压系统,用软管比硬管是否跟好一些,膨胀量。 长管比短管更好一些。

网友:
保压12个小时确实有点难。

网友:
即使阀都不泄露,仅液压缸内漏就不可避免。

网友:
12小时,为什么不考虑机械定位,一定要钻牛角尖。

网友:
用高低压压力表来控制保压、就是系统到油表所设定的高压停马达和系统,当压力降到设定的低压时马达和系统打开加压,lol,用行程开关一样可以参照这个道理的,楼主动动脑袋啊

网友:
楼主在一楼就否定了其他的方法,楼主还是自己看着玩吧。

网友:
保压是个大问题
除了加蓄能器
感觉没别的好办法了
期待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增加压力继电器吧,

网友:
我们在需要保压的场合,电磁换向阀的中位选的都是Y型,没用过H型的,感觉不如Y型。

网友:
加一组平衡阀,多一项保压,但是系统背压回加大,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加个蓄能器补充油缸的泄漏,保压时间应该会长点,现在加很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