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上的零件是什么?

楼主(2011-06-05):
求助,麻烦各位看一下图片上的零件是什么?

网友:
起重机支腿上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它里面是一个球体,外面套着一个环,环上有一拉杆。您看看见过吗?

网友:
没见到过,这是什么机器上面的?

楼主:
砖机上的,急着用,还不知道名字,让我很为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砖机上的,急着用,还不知道名字,让我很为难啊

砖厂的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叫全自动码坯系统

网友:
买机器的时候没有先关的维修说明书么? 一般砖机不都有售后服务的么?

网友:
是关节轴承!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是关节轴承!很容易买到的.....

网友:
活塞杆上的关节轴承.

网友:
这是关节轴承啊!

网友:
应该是可以万向活动吧

网友:
是关节轴承,一般都是套在油缸杆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