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摆动的求助

楼主(2011-06-05):
我们公司在安装链板式输送机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用的是涡轮涡杆的减速电机,只要我们一装在机器上,那个主动轴和电机就一起摆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在做输送机械的能给指点一下。

网友(2011-11-17):
轴线不正吧?拆下来,手动盘车,测量一下。

网友:
主轴不会是偏心的吧,得看现场了

网友(2011-12-17):
这个是电机支撑架的问题!

网友(2012-04-14):
应该是电极固定支撑位置不对,电机一转就乱摆

网友:
不太清楚,进来看看那

网友:
积累点积分吧,顶2下加2分,这下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