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上铁三爪今天邪门了,镗不正了

楼主(2011-06-05):
求指教 求指教 镗到三丝以内  求方法

网友:
夹头里面夹个标准件(表面要光滑哦),和你要求的卡爪抓的大小小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那样做的 可是 邪门了 真的

网友:
3丝,普通卡盘达不到。由自身配合精度决定。

网友(点评):
以前可以啊...............................

网友B:
你的卡盘精度如何?卡盘自身装配精度就不好,或者后来哦各部件之间磨损等原因。就算你这次在三道以内,下次换个活换回爪又不行了。若是在想修,把刀架拆了,装个磨头。车完后磨。注意托板间隙调好

网友:
三爪得洗洗,擦擦,吹吹。然后再镗镗

网友:
拆开卡盘,测量齿盘内孔与定位台阶的配合精度。如果可以,是否把三爪修成喇叭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卡盘精度如何?卡盘自身装配精度就不好,或者后来哦各部件之间磨损等原因。就算你这次在三道以内,下次 ...

以前这样做过 数控刀架上装磨头出来很好 可这次要一个台阶的 害怕磨头魂飞魄散啊 不行 我就打算做开缝套子了

网友:
台阶有多长。如果长,镗台阶内大外小,里面大5-8丝左右,会好些。

网友:
你的要求在普通车床上难以保证。特别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车床更难……

网友:
说明一个问题,你的卡盘该换得了。

网友:
一般的车床恐怕没有那个精度,如果你拿机床有那个精度,那就确实的看看卡盘是不是干净了!

网友:
      把卡爪拆下  把里边从新洗一遍,  夹个实体件 ,   越慢慢越好 。我们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没?

网友:
用你卡盘三爪里面夹个很薄的零件、在用刀镗正.....做好记号把三爪下掉  把里面没有镗到得   磨掉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三爪是不是磨损了,三爪与卡盘的配合间隙不能太大,否则随你怎弄都不行》

网友:
擦擦,吹吹。然后再镗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