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是什么含义 需要用多大的钻头攻丝

楼主(2011-06-05):
M6是什么含义  需要用多大的钻头攻丝  还有M8用多大的钻头

网友:
我怀疑有人会理吗
楼主,不会看手册吗
不会问师傅吗

网友A:
建议你去查书《机械基础(第二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模块二螺纹连接和螺纹传动
以下默认单位毫米MM
M6 是指螺纹大径(公称直径)为Φ6的螺纹
螺纹分外螺纹(螺栓上的板牙套丝),和内螺纹(螺母上的攻丝),看你是需要那种螺纹了。

这是90年代的<机械工人>提供的攻丝钻孔直径 经验公式,实际使用效果不错。
M1--M10 X0.83=钻孔直径; M12--M20 X0.86=钻孔直径
M22--M30 X0.87=钻孔直径; M32--M40 X0.88=钻孔直径
M42--M48 X0.89=钻孔直径; M50--M68 X0.90=钻孔直径

还有要指证下Lz,加工螺纹孔,应该是用钻头打的底孔,用相应规格的丝锥攻丝。
所以是丝锥攻丝,不是钻头,要表达清楚。
对于上面提供的经验公式,仅供普通加工应用,要求高的应去套公式计算底孔的大小,加工时还要考虑钻头的偏差等。
举个例子,我用车床上钻个25的孔再进行镗孔,实际上很可能由于钻头的装夹和磨削的偏差等钻出来的空是25.5的,精密加工要把这种因素尽量考虑在内。

楼主:
谢谢   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上有电子版吗?谢谢字数补丁.

网友:
钻5.0底孔!!!!!!!!!!!!!!!!!!!!!!!

网友(2011-10-31):
呵呵。我天天都跟那些打交道,可我就是不知道工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去查书《机械基础(第二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模块二螺纹连接和螺纹传动
以下默认单位毫米M ...

虽然知道点,但是公式我是看了之后才知道的,之前真的不认为是什么问题,甚至有些同意不会有人理这个问题,但是看完之后觉得小问题自己知道但未必懂。学习了。记不太清看的什么资料了,底孔好像与材质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