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带传动主轴转速如何计算?

楼主(2011-06-05):
请教各位帮忙计算一下以设备的主轴转速:电机1400转,电机上的轮也就是主动轮吧直径220mm,从动轮直径300mm ,求从动轮的转速,还希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1400X 220/300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
如2楼所说1400X 220/300

网友:
主、从动轮的线速度是相同的。传动比 i=n1/n2=D2/D1
n1为主轴转速,n2为从动轴转速,D1为主动轮直径,D2为从动轮直径,
由此可以得知n2=n1×D1/D2=1400×220/300

网友:
学习了 感谢各位大大
正好能用上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楼主这个课本上有哦
查一下机械设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