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单子全洋文求翻译解析

楼主(2011-06-05):
如图:
我只知道
1英寸 = 25.4毫米 主要是这个图的尺寸公差怎么看是多少?一个地方标了两个尺寸的我知道公差范围但是没标的我就不清楚了难道是自由公差?好多字母不知道什么意思:SQ  DP  HOLD 等等

中心孔的尺寸和公差完全看不懂,还有平面上的四个孔孔距公差多少,螺纹也不懂

请前辈们指点指点

网友:
1967 年的圖紙, 用了很久啊! 小心, 很多標應該是英吋及美制管牙

网友:
1.有的尺寸已经有了公差,比如右视图中的φ2.499-2.495,0.098-0.083,没有公差的看图纸左下角,有未注公差,两位小数±0.015,三位小数±0.005,角度公差±0.5度,所以图上所有尺寸都有公差限制。

2.SQ是square,表示主视图3这个尺寸,是一个正方形尺寸,国标可以是直接用一个方框表示。DP是depth,表示深度,图上表示孔深或螺纹深度。HOLD我暂时也没搞懂。

3.螺纹都是美制统一螺纹,看来你应该刚接触这类图纸,你可以把这些标志一个个码下来,看看我能不能帮你解释。比如,UNC是美制粗牙螺纹,UNF是美制细牙螺纹,THRU是通孔,2B是精度等级和阴螺纹,C'SINK是countersink的缩写,表示沉孔。

当时,我也是花了大量时间翻看大量外文图,查找了大量资料,不过如果你是做外贸的,可能就没必要那么细致了,比如,图上3/8-16到底是什么,T4和T6的具体区别。

你担心的那个孔位公差换算成公制是±0.381,好大的公差,不用担心做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这位师傅,请问师傅:
1.这个端面槽大径上的REF什么意思?

2.这个中心盲孔公制尺寸和公差是多少?前面的3/4不懂DR是直径吗?

3.这是四个通孔的螺纹,请问应该怎么加工应该买什么丝锥?还有这里为什么有两个尺寸0.22/0.211分别代表什么大径和小径?还是公差?

4.这个是三个侧面螺纹,问题同上3如何加工?买什么丝锥,两个尺寸分表代表什么是公差还是大径和小径?另外这上面的方框里的数字是什么意思?还有个5A也不懂

5.同上3.4的问题一样,买什么样的丝锥加工,两个尺寸的问题,还有就是方框里的4

6.方框里的1字不懂,有个钩的图标上面是0.63不清楚?

7.右下的这个表可以详细的给我介绍下吗?

第一次接触这种图纸,一点都搞不清,请师傅伸出援助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能方便告诉我是做业务的还是技术?

1.REF是reference的意思,参考尺寸,图上这个槽已有内径和槽宽尺寸,它是一个封闭尺寸,意指仅供参考。
2.公制尺寸是0.75X24.4=19.05,公差是1/64,公制的公差是±0.4。
3.按标注规格的螺纹买丝锥。两个尺寸是螺纹底孔的极限公差,不是大小径。
4.部分回答同上。方框5A是图纸修改记录符号。
5.同3、4。
6.1也是图纸修改记录符号。勾上63的表面粗糙度符号,要除以40,即是国标1.6。
7.整张表解释太多了,楼主不能花点时间仔细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这这位师傅,我主要是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才发论坛上求助的麻烦您了
还有些不明白:
1:1/64是怎么换算成±0.4

2.63为什么除以40,英制的粗糙度换算公制都是这样换算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可以明确回答你这两个问题,你就不能告诉我是做业务的,还是做技术的?

晚上再说吧,我要出去吃饭了,希望你是一个做技术的新人,至少楼主你很执着,能把问题这么细的列出来,很多人可能都没这耐性。

另外,楼主也可以动脑筋想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了师傅真的受教了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我是五年制职高生,今年第五年算实习,因为家里有机加工底子所以自己在家搞机加工了

刚出校门遇到的问题不少,一直在学习,可悲出校门的时候还是以优等生毕业的,真正踏进这个行业才知道自己在学校学的都是皮毛的皮毛。

这个单子去年11月份拿回来的,做了几次样品都没合格,就是因为这个公差问题,一直放到现在,这不看到这个论坛感觉资源很不错,所以上来提问求助的,之前有问过一些老师傅他们也只知道1英寸等于25.4mm,无耐在农村出了问题问人也问不到,一切都只有自己摸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样品没合格,对方应该有明确的检验报告,告诉你哪里不合格了,不合格的数据是多少,以前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新零件送样也会好几次,但都有全尺寸检验报告,全性能检验报告,自己一看就知道了,不然自己都丈二和尚,岂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未注公差就是图纸左下角那块,应该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