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装配体工程图螺纹部分剖面线交错问题?

楼主(2011-06-06):
如何解决装配体工程图螺纹部分剖面线交错问题?

这个问题在SW中好像还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我应该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最好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贴张图,说明你想要的效果,和现在SW得到的你不满意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所示!
楼上的要是能帮我解决,可就帮了N多人了,我搜索了N多论坛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之见:

1.装配图中,螺杆不剖,所以阳螺纹部分你完全可以按为剖切画制,这是机械制图的基本常识。你把轴这零件选到“不用剖切”的选项中,再看看,你会发现新的问题的。

2.没必要和软件较真,你的目的是画装配图,如果你真需要双剖的螺纹配合效果,把实线删除,手动画出来,设置成细线,自动剖面线去掉,手动添加,据我所知,在装配中内外螺纹都需要画出螺纹的比较少,因为没那个必要,就你那个图来说的话,两个都不剖也可以啊,螺栓螺母配合都不用剖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能解决我的问题,石油行业,螺纹很多,公螺纹一般也是管,内部还有很多零件,结构也很麻烦,必须剖开。
我的图只是一个例子,还特别在螺杆上加了一个盲孔,就是为了说明必须剖开。

网友(点评):
那暂时我帮不了你,明天上班后,有时间我研究一下公母螺纹剖切按国标显示。

楼主:
隐藏母螺纹线,改为细线,数量少还可以,数量多的时候就头疼了。
重新添加剖面线的办法可行,但很麻烦,不如把图纸转到其他软件来的快。

网友(2012-02-20):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2012-08-21):
你好,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3-06-20):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同求解答。

网友:
还是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是个问题哦,慢慢摸索找找设置看看是否能找到解决方案,也是一直有这个疑问在,只是以前没当真,大多时候采用隐藏母螺纹线,改为细线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