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谈谈铝合金的焊接

楼主(2011-06-06):
没有具体的问题,想了解一下铝合金的焊接,比如,6063、6061、3003的焊接性能怎么样,是不是要用特殊的焊丝,铝焊是否常见?硬铝是不是能焊接,比如LY11。铝焊在结构设计上用得多不多?

网友:
铝和铝合金焊接的主要问题
  (1)极易氧化——极易生成高熔点、密度大的氧化物,使焊缝产生未熔合或夹渣缺陷;
  (2)易产生气孔——液态铝能溶解大量氢而固态时几乎不溶解氢。易使焊缝产生气孔;
  (3)易产生裂纹——高温时铝的强度低,塑性差,且线膨胀系数大、易产生应力变形和裂纹;
  (4)合金易损失——铝合金含的低沸点合金元素(如Mg、Zn、Mn等),焊接时极易蒸发、烧损;
  (5)热量损失快——铝的热导率和热容量大,焊接时热损失大,需要能量大或密集的热源;
  (6)铝由固态加热到液态时无颜色变化,使操作困难,易焊穿。

网友:
图上是我们用电子束给空客焊的铝扶手,具体啥铝不知道,壁厚大概在3mm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高手来了。
接着请教,电子束焊在高真空环境下进行的吗?是哪种电离子?
图示零件的焊缝可以打磨平整吗?有没有焊缝的剖面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高手来了。

兄弟过奖了。
电子束焊接铝,最好在10^-2量级或者更高真空条件下进行,不过我们也用过10^-1量级的真空度,焊汽车空调用的铝活塞,效果也不错,上次广州年会我拿过一个截面的样本给大家看过。

不是电离子,是纯粹的电子,将电子加速到0.7光速轰击到工件上,动能转化为热能,形成深穿透性焊接,是三大高能束流焊接中能量密度最高的,而且焊接质量远远高于其他两种。

图中的焊缝客户会拿回去自己打,都会打磨平,电子束焊接是I型焊缝,表面凸起是没用的部分。有个样件,就一件,舍不得剖,嘿嘿,回头我把那个铝活塞的截面拍张照给发上来看看。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钎焊,不过我不了解,请问有高手指点下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电子束焊是在真空室里完成的吧?那焊接的产量能有保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电子束焊是在真空室里完成的吧?那焊接的产量能有保证吗?

一般来说都是可以满足的,得看具体零件,我计算真空室的抽真空速度基本都精确到5秒之内,抽一个最常规的也不过二十来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