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7 64位操作系统 能安装什么版本的Auto CAD?

楼主(2011-06-06):
电脑室win7的 64位系统,不知道能安装哪个版本的CAD?怎么装?在线等答案。谢谢!

网友:
安装64位的CAD就行了。2010、2011、2012都行,都有64位的。

网友:
中望ACD能装上吗?这个软件如何购买正版的。www.20xiu.com是不是它的代理网站。

网友:
装64位的CAD,我之前跟你有同样的问题,后来下了64位的2011装好可以用了

网友(2011-07-22):
我的为什么用不了,安装过程中出错

网友:
我用的2011安装时提示选择32位机,还是64位机,选择64位就可以

网友:
那我是WIN732位系统装那个版本的CAD软件啊?

网友(2011-10-27):
安装64位的CAD,老版本的cad也应该都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