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同步缸不同步,求助

楼主(2011-06-06):
  机器使用半年,现在主要原因是左面和右面一起到中心.有压力后[压力一般7-10MPA]左面油缸会向前再顶一下....再次生产两端一起前进左端会先到终点..会把模具向右顶一下.  中心改变..左面速度还不稳.时快时慢..[两端必须一起到终点将材料挤压成型] 如果将同步缸补油两端油量相等后再生产还是左右两端一起前进一起到终点.到了终点有压力后左端又会把右端顶一下.....又会不同步.

有哪个大哥知道怎么样排查原因或换什么部件?说下谢谢~..  电话15930784817

网友:
有可能是左面的缸内泄漏严重,检查一下左边缸的活塞吧

网友:
活塞环里的O形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4台设备全这样~  同样的问题?  我要不行先把油缸的油管两端换下 .实验下要是左面还快就可能油缸的问题?  要是油缸改了右面快了就是同步港的问题?换同步缸在试下?  你们的 看法怎么样?》   设备毕竟同时出现问题  哎...头痛》..

楼主:
台设备全这样~  同样的问题?  我要不行先把油缸的油管两端换下 .实验下要是左面还快就可能油缸的问题?  要是油缸改了右面快了就是同步港的问题?换同步缸在试下?  你们的 看法怎么样?》   设备毕竟同时出现问题  哎...头痛》..

网友:
产生这样的爬行现象不妨从以下方面逐一检查:
1.液压系统。包括油路。系统设计没有问题,左右管路的沿程损失一致。
2.执行元件。也就是油缸。最简单的方法,调换左右油缸或测试一下左右油路的压力

网友:
将其一左右油缸接油管对调,再次观察,若现象依然,拆检油缸。由于四台设备同样问题,本人认为油缸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使用半年后问题才出现,请检查所用同步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