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实多工业用油,请教

楼主(2011-06-06):
嘉实多高温油两种型号  一种200    一种220        分别耐高温是多少度
在高温环境下 油脂碳化怎样处理好呢   (轴承用)

网友:
应该是脂吧,请把型号写清楚,不然不好查的。
炭化了的只有换了,没别的选择。
另高温的时候脂的选择一定要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