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压导轨修理

楼主(2011-06-06):
我公司有台俄罗斯HC231ф4数控落地铣镗床,运行近10年,床身静压导轨磨损严重,现想大修,但无静压导轨修理经验,听说光磨导轨达不到精度要求,必须还经人工刮削,有经验的大侠请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不复杂,玩机床维修的都懂,先要测量,看磨损多大了,嘴上说不管用,要数据,要看修多少量,才能恢复或接近原始技术水平,还要看你以后干什么用,希望精度是多少,假如以后还是做精镗之用,就要认真修,做粗镗,就可以稍微凑合一点,修理水平不一样,银子也差的多,
一般说,磨导轨以后要人工刮,但刮多少量与具体工时,一个是看你导轨磨的水平,还要看机修钳工的水平,
论坛上就有做维修的,你就近请一个,先评估,测量一下,空说,没有多大意义,

楼主:
谢谢元帅,该机导轨15米,现想恢复到原始精度,修理费用和时间大约为多少?该机导轨磨损主要原因:由于液压设计不合理,滤油精度不够,造成静压系统的毛细管经常堵塞使导轨使用三年就磨损,加之后来加工超高件(天车吊着加工),天车接地不良放电造成机床导轨全程灼伤,导轨磨损拉伤最严重处约有0.8mm,07年我接手时,该机X轴驱动电机因过流无法使用,我进行X轴驱动改造,静压系统改造,使用到今日;有朋友告诉我静压导轨制造难,维护保养难,建议改成多点定量泵,兄弟不确定改后动态精度如何?烦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点评):
找社区里打柴的大侠,武重背景,多点恒流静压系统的高手。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但是要顶顶

网友:
找个铲刮的高手就能搞定。  你说过电流。换个大点的驱动器和电机 不行吗?

网友(点评):
光刮铲搞不定。15米啊,是多节的,光打平就要好多天。 电机电流大不是换个电机那么简单,得把导轨修好了才能消除,憋着劲,阻力大,电流必然大,而且动态性能很不好。 总之,这活,老贵了,大修,是百万为单位的。

网友:
15米的导轨估计只能磨加工了,导轨付是要配刮的。估计是4段的比较多。不知道导轨淬火没有,如淬火还要想别的工艺。有事可问我:13616714177 赵

楼主:
5米一段,共3段,导轨淬火,想改成多点恒流静压系统,听说多点恒流静压系统对导轨要求不是特别高,但不确定改后动态精度如何?还有国产的多点恒流泵的寿命如何?

网友(点评):
没联系打柴的大侠?就是樵薪大侠。他能明白告诉你。

网友(点评):
谢谢推介。 不论什么位置的静压,导轨自身的精度最重要。落地铣镗床X轴静压油腔布置是关键,承载,导向,还要防颠覆,特别是在主轴箱在升到高处。

网友(点评):
国产泵,进口泵,油不干净命一样。 泵的寿命不在泵体上,而是其电机轴承的寿命,与其安装方式也有关。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
俄罗斯的镗床还是不错的  其实静压导轨修理起来一点不难  你把床身找一台数控龙门铣精加工一下 不用淬火 配刮一下滑座 把原有的液压系统更新一下  现在采用的都是 恒流系统

楼主:
准备想用磨床磨导轨,配刮滑座,再改成恒流系统。

楼主:
多点恒流泵有没有额定压力为1MPa的产品,我公司有台德国SCHIESS  180落地镗铣床导轨压力为0.8~1MPa.也想改成恒流系统。樵薪大侠好像是樵薪公司的,樵薪公司是生产恒流系统的吧?

网友:
我公司的多头泵自吸(进口不用前给泵供油)出口就可达到1MPa,你说的德国SCHIESS180落地镗铣床导轨压力为0.8~1MPa,如果是节流器前的压力,改为恒流静压系统,压力大概在0.5~0.6MPa之间,看来导轨面积很大。如此改动,不需要拆机床就能从各方面算出液阻、流量数值。

楼主:
樵薪大侠:你好!谢谢你解答。SCHIESS180落地镗铣床导轨压力为0.8~1MPa,是节流器后的压力,是否有多头泵样本,可否发到luoyz2004@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应该可以。恒流供油的油膜刚度是蛮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樵薪大侠:已收到样本,谢谢!但两个问题不明,请赐教:1、多头泵有无吸油高程要求,如有是多少?2、产品样本中额定压力最小的为3.5MPa,我如何降至1MPa?

网友:
回答
1.我说的自吸能达到的出口压力只是说明产品的性能,多头泵还没有国家标准;
2.恒流与恒压不同就是不需要调压,静压油腔的压力由负载决定。

网友(2012-01-21):
15m的俄罗斯静压龙门铣床是台好设备。它的床身轨导是3根--5m的V型与平轨组合成的,按照中国的龙门铣镗的国标要求应达到0.01mm,/1000mm.全长0.03mm/5000mm而且中部上凸,在高精度的导轨磨床上精磨都很困难,把3段床身轨导的几何形状磨成一致,精度误差<0.02~0.04mm.那就更困难。将3段床身组装好,精调15m的V形轨导和平轨,达不到静压轨导的精度要求就必须刮研,如果床身轨导是经过淬火的,刮不动!!!。跟我联系,我有修理淬火轨导的独家专业技术,精度和粗糙度可以达到人工刮研的水平,效率可以提高几倍。
我还有一项专业技术是彻底解决精压轨导拉伤和行车接地不良放电造成导轨灼伤。如果需要和我联系:索工,电话:13699005035

网友:
俄罗斯镗我们大修改造很多了,天水锻压机床公司就是俄罗斯的镗。还修过天水星火机床的捷克镗。有机床机电升级改造需要联系我:13617108137厉先生

网友B:
静压轨导对机床轨导的几何精度要求是最高的,床身导轨面和工作台导轨面是不能有任和的划伤。轨导任何的划伤都会造一个或着几个液压垫的压力降低,划伤严重的甚至造成液压垫完全失效。
我认为对这次对轨导的再制造的要求:
1:就是落地镗的床身导轨的几何精度超过国内正规厂家的龙门铣镗床的出厂的厂标:<(0.01mm/1000mm).(0.06~0.8mm/全长)。
2:要达到液压油的工作压力突然消失操作者未发现立柱仍在移动,这样工作8小时不会发生拉伤导轨的事故。
3:具介绍落地镗的床身导轨磨损严重,拉伤深0.80mm.。怎么机加工,需要仔细调查研究,机加工工艺不对,会在床身导轨表面产生大量的残余应力。大量的残余应力会使落地镗的床身导轨产生变形。

网友(2012-10-26):
引用 网友B:
静压轨导对机床轨导的几何精度要求是最高的,床身导轨面和工作台导轨面是不能有任和的划伤。轨导任何的划伤 ...

再论数控机床床身静压轨导再制造
我在2012,2-6发表的一篇帖子“数控落地镗床身再制造”中谈到  “静压轨导对机床轨导的几何精度要求是最高的,床身导轨面和工作台导轨面是不能有任和的划伤。轨导任何的划伤都会造成一个或着几个液压垫的压力降低,划伤严重的甚至造成液压垫完全失效”。
今年上半年我厂修了一台精密机床的静压轨导,修前机床工作台静压轨导移动时的几个液压垫内的压力波动很大,超低速移动时有爬行现象。将机床工作台吊开,发现机床工作台的静压轨导表面有很多拉伤的小槽。床身在国产的导轨磨床上用碗形砂轮磨削,粗糙度>Ra3.2,床身轨导的直线度>0.02mm/1000mm.我厂的机修钳工配刮工作台上的导轨,粗糙度>Ra6.3(刮刀刀刃磨的不好)。封油边比较窄不好刮研,刮刀切入铸铁轨导时刀痕很深。试车的效果不理想。
我只好使用我发明的可以刮研淬火轨导的新“刮研工艺”重新刮研了机床的静压轨导,床身轨导的不直线度0.01mm/1000mm,全长0.015mm.粗糙度Ra0.4,刮研时用0级平尺研轨导面的接触点为16~18点/25×25mm.刮研深度<0.003mm.
工作台轨导淬火,并配刮工作台的轨导接触点为16~18点/25×25mm,粗糙度Ra0.4。 刮研深度<0.003mm。如果再多给十几个工作日,床身轨导的精度,接触点,粗糙度还可以提高,特别是粗糙度可以到Ra0.2。
试车时工作台6个点上浮0.015mm~0.020mm,静压轨导移动时几个液压垫内的压力非常稳定。
我为了刮研精密机床的静压导轨,发明了可以刮研淬火轨导的新“刮研工艺”。这种新的“刮研工艺”与原人工刮研相比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1:刮研精度差不多
2:新刮研工艺的粗糙度可达到Ra0.08.刮研深度可以控制在0.002mm以内。
3:新刮研工艺的效率比人工刮研高10倍。
4:新刮研工艺的劳动强度是人工刮研的1/10.
5:新刮研工艺的技术难度是人工刮研的1/10
6:新刮研工艺可以刮研任何角度的平面和内,外园表面。
7:新刮研工艺可以完成人工刮研90/100以上的工作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