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钻头中的孔咋加工出来?

楼主(2011-06-06):
今天看到合金钻头中有两个小孔,用于排屑和带走切削热。这样的小孔咋加工啊?莫非是铸造出来的。小弟不太了解,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是内冷钻头出水的,问下卖你钻头的人就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钻头的成形国内普遍采用轧制工艺。该工艺的最大优点是生产效率高,能充分利用原材料;加工出的钻头坯体内部组织具有纤维连续性,且晶粒细化,碳化物分布均匀,红硬性高。但轧制工艺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即钻头坯体极易轧裂。在通常情况下,钻头的轧裂率为5%~10%,有时高达20%~40%,每年仅因钻头轧裂就使企业损失数十万元。尤其在当前高速钢材料价格较昂贵的情况下,解决钻头轧裂问题,降低轧裂率,将使企业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1 轧沟磨背工艺的提出

导致钻头轧裂的因素很多,针对不同轧裂原因,可采取不同的方法降低轧裂率。但已有的方法效果均不理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轧裂问题。通过观察发现,98%以上轧裂钻头的裂纹均出现在刃带与刃沟的交汇处。由此看来,裂纹的产生与刃带的形成直接相关。普通的轧制工艺是在四辊轧机上同时轧出钻头的刃沟、刃背和刃带,即轧沟与轧背同步。针对这一特点,我们提出刃沟和刃带分别成形的工艺方案,即先在四辊轧机上轧出钻头的刃沟,然后在专用磨床上磨出钻头的刃背外圆(刃带也同时形成)。这就是本文拟介绍的轧沟磨背工艺,其主要工艺路线为:轧沟→通磨外圆→ 切尖倒棱→热处理→通磨外圆→精磨外圆→磨背→磨钻尖。

网友:
2 轧沟磨背工艺原理

采用轧沟磨背工艺轧沟时,可仍采用原有四辊轧机,只是两个刃背扇形板的截形有所变化,即没有刃带槽。此时,两个刃背扇形板的作用只是固定钻头截形,调整刃背充起量。两种轧制工艺的四辊轧机孔型示意如下图。由图可见,采用轧沟磨背工艺时,由于刃背扇形板不存在刃带槽,钻头截形简单,因此避免了刃带处裂纹的产生。

网友:
3 轧沟磨背工艺的应用效果

是否采用新工艺应视生产中的实际情况而定,如试轧后轧裂率低于5%,而且生产批量较大时,仍可采用轧沟轧背工艺加工直柄麻花钻。但当轧裂率高于5%时,则应采用轧沟磨背工艺。下表所示为我厂部分规格钻头用两种不同工艺方案加工时轧裂率的对比。由表可知,轧沟磨背工艺对降低钻头轧裂率效果非常明显。采用此项工艺后,我厂钻头钻芯对称度合格率由75%提高到80%,径向圆跳动合格率由 85%提高到90%。

网友:
楼上说这么多,都没能回答楼主的问题

网友:
唠叨半天
都没入主题
虚度

网友:
粉未冶金。先在里面加入熔点低的材料,等成型后再加温使其熔化流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社友的答复。不过还没解决我的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粉末冶金在烧结的过程中低熔点金属不会融化吗?再者,烧结成形后,加热使低熔点金属融化时,原烧结成形的刀具外形不发生变化吗?小弟愚钝,望指点迷津。

网友(点评):
应该是压制在里面,在烧结的过程中就融化流出了,不需要另外加热处理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搞粉末冶金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钻头原料采用冶金的棒料,并不是直接加工成钻头.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我也是听人介绍的.

网友:
不会发生变化,应为加入的金属熔点很低,比如铅、锡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粉末冶金在烧结的过程中低熔点金属会融化吗?如果融化的话,还是弄不出那样的钻头啊!

网友:
八楼的见解貌似正确 我顶

网友:
小孔在粉末冶金时一次成型,再扭麻花。社区有位大侠曾说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就是不知道粉末冶金能不能一次成形小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也不清楚了,我也是在社区看到有位大侠说过,具体是哪位一时记不起来了。

网友:
这个孔是用来释放切削液的,你买的合金钻头的加工过程我略知一二,具体如下:1先把制作钻头的毛培车好,然后钻两个对称的孔,也就是你后来看到的释放切屑液的孔(也有可能是铸件);2把粉末冶金填筑到小孔内,然后用外力把毛培拧过一定角度后再跟加工普通钻头一样切削加工;3把加工好的半层品加热到一定温度,粉末冶金熔点低就先流出来了就得到了螺旋状的小孔;4最后成型加工

网友:
这个是我听一个老工程师无意间说过的,他说也是看到一家日资企业就是这么生产钻头的,具体过程可能和我描述的有些出入,但是大致情况就是这样,预先加工小孔——填筑粉末冶金——拧至螺旋角度——加热,固体变液体并流出——最后成形加工

网友:
学习了,谢谢LS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