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外圈应力

楼主(2011-06-06):
轴承内外圈应力一般哪个较大呢?外圈还是内圈?

网友:
说法比较笼统,应力,有装配应力,有工作应力,
装配应力,看安装类别了,看装配的实际偏差了,不一定是外圈紧还是内圈紧,看设计了,
工作应力,要看工作状态,是外圈转还是内圈转,这个不一定,大部分是内圈转,但外圈转的也非常多,尤其大轴承,比如钢包翻转台,很大的负荷,就是外圈转,

你把你要问的问题,做一个实际的模型图,标好载荷数据,发上来,大家讨论一下,你看着,就懂了,随便问一个问题,人家都说几句,你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因为每个人是根据他自己的工况说的,未必符合你的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