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角加速度的算法请教---高手请进

楼主(2011-06-06):
例:电机从静止状态,到额定转速1460转每分钟,用时7秒
求此电机启动过程中角加速度为多少?

今天算了一个贴出来请高手指点一下:
“减速电机启动加速时间为3s
角加速度为:
β=60x6.28/60x3²≈0.7弧度/秒平方”
式中减速电机额定转速60转每分钟
不知以上算法有什么不对?

网友:
式中sup是什么意思?

电机的角加速度可以理论计算。
也要看电机本身的特性,厂家一般都会提供电机的特性曲线,启动的曲线都是非线性的,另外跟负载也有很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sup是平方的意思
能详细说一下和负载的关系吗?

网友:
俺是来拿积分学习的啊啊啊啊

楼主:
更正此贴
后来在选丝杠时看到样本上
角加速度为:

ω=2π * N  /   60 * t=6.28*60/60*3≈2.1 rad/s”

网友:
对电机了解不多,设计的时候也是按照前人的经验选电机,
不知道你要这个有什么用,启动时算堵转矩不就可以了嘛?
就像2楼说的电机样本上都是明明白白的啊 ,
最后推荐用加速度的定义来算:加速度=速度变化量/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启动时算堵转矩?可有公式可参考?

网友(2012-10-26):
电机的启动力矩等于惯性力矩加上物体的摩擦阻力矩

网友(2015-11-23):
引用 楼主:
更正此贴
后来在选丝杠时看到样本上
角加速度为:

不明白你的N是 代表什么意思  为什么用60?

网友:
1440r/min 除以60等于24r/s 你60哪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