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怎样用万能工具磨磨球面,

楼主(2011-06-06):
请问高手,怎样用万能工具磨磨球面,

网友:
GP30-4S四轴透镜磨抛机主要用于光学玻璃、石英玻璃、晶体等零件平面、球面的研磨和抛光。

本设备采用变频调速,实现了主轴和摆轴无极调速,使设备加工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

另外本设备主轴与摆轴调速由独立的八个无级变频调速系统分别控制,具有平稳性好,噪音低,操作方便等优点,是光学冷加工的理想设备。
   万能工具磨的工件轴加工中不能摆动的,你用切入磨的话,回转中心的速度为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没法磨。可以用上面的设备做凹球面的,就是费时间。精度还可以,+-0.02还是有的。另外网上有的DISCOVERY的HOW IT‘S MADE,有一集放的是做隐形眼镜的。那上面就是用的这种设备做的眼镜的凹模的。去看看就有了解了

网友:
想办法让工件沿一个轴心摆动就行了!

网友:
楼主不妨上个工件图,好让大伙替你出主意。

网友:
球面还是得这样才磨得好(球度5微米,Ra 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