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耐高温的深沟球轴承

楼主(2011-06-06):
公司有个烫印设备,用轴承好象是NSK 6017ZZ的,工作温度要170度。只能用上2礼拜,所以想问下有耐高温的轴承吗

网友:
这个。你可以给NSK,SKF公司打电询问,他们的技术服务很到位,会给你提供解决方案的,不妨试试,

网友:
有一点,润滑脂需要耐高温的

网友:
轴承材料要耐高温,普通轴承高温150下要回火了

润滑脂要耐高温

冷却散热要好, 利于达到热平衡。

网友:
再补充一点
除了轴承和润滑脂要耐170°C,
轴承的密封也要能耐得住170°C。
这个case是典型的选型不当。

网友:
换成陶瓷轴承吧。

网友(点评):
这个成本太高了

网友:
高温轴承有的,但是没有保持架,转动精度会下降

网友:
轴承材料换成M50 再选个耐高温的脂就行了,不过这种轴承一般是定制,非常的贵!
只要润滑可以,300度的工作温度也没有问题。

网友:
不知楼主所说的烫印设备转速多少。如果低于100转/分钟的话,您可以和我联系,QQ649997847  e-mail: yunan_6435@163.com

网友:
可以考虑做个滑油冷却系统,或者用特种轴承,不过很贵,因为是定制的

网友:
这个玩意儿还用什么高温轴承?自润滑轴承就行了,便宜又实用,我帮你做两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有个烫印设备,用轴承好象是NSK 6017ZZ的,工作温度要170度。只能用上2礼拜,所以想问下有耐高温的轴承 ...

可用高温石墨干式润滑球轴承,SKF有的。可到250-350度。

网友:
楼上说的M50的材料轴承那里生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日本公司帮忙设计的,用的是C3游隙,用的高温润滑脂也是美国货。但是由于设备是24小时运转不停的,一旦润滑脂变稀流完了,轴承就用不了几天。由于外部温度精度要求比较高,不能采用冷却系统。我准备让采购去找找看,谢谢,大侠!

网友:
高温轴承是有的但是没有保持架

网友(2011-11-19):
选用高温轴承就可以了,SKF有这类轴承可提供,一般后缀为VA228,但一般要定期货,需要订购可以联系我们 021-51025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