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建立的块怎么删除掉?

楼主(2011-06-06):
偶画图有个习惯,喜欢把很多相关的图纸画在一个CAD文件里,方便互相参考和修改
为了防止无意中把图纸搞乱,喜欢把图纸建立成块,
以后有修改了,复制修改再建立个新的块,结果发现一段时间后这个CAD文件越来越大了

请问,怎么把CAD里建立的块删除掉?

网友:
用分解命令分解掉,也就是炸开你先前建立的块。

网友:
最怕的就是块里还有块,这个就得一层一层的编辑了。炸开块后,再看是否还存在块,有的话继续讲块炸开。

网友:
用清除命令,"pu",打进字符,敲下回车,一切OK,瞬间减肥不反弹!

网友:
如楼上所说,清理即可。注意应该有选择地清理,防止清理掉可能有用的东西。
像你这种情况,只清理块即可,会把所有当前不用的块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