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品表面压细长印的结构合理么

楼主(2011-06-07):
图中大图为一箱体产品的外观效果图,前盖上粗黑线标出的3条细实线可以用冲压成3mm宽的槽么,类似小图(摄自AMADA数控冲样件)? 即使能冲压出,一次冲出,则模具大小基本和前盖一样大?如3条线分别冲出,则需要3个模具,最大的和最长的线差不多长?  用模具冲印实现的方案是  经济合理的结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使用数控冲印模,AMADA就有这样的模具,效果不错,一副模具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与成型一道压出.

网友:
楼上的方法当然都可行,但是显然不是经济合理的,最经济合理的还是印刷。

网友:
我不理解"印刷"是咋回事,那些筋应是起加强作用的.

网友:
4楼的有道理,我们公司有类似的产品,也是柜子上显示屏部分,就是采用贴个印刷面板的方案的,相信这个面板也不会很大,应该用不着加强。

网友:
一个鸡蛋去茶馆喝茶,结果它变成了茶叶蛋;

网友:
如果没有强度上的要求,设计这么几条凹线没啥意义吧??这三条线有什么设计意图?

网友:
效果不一样的,我们给日立做的压缩机外壳面板也有类似的,深0,5mm.AMADA有这样的模具,数控冲.

网友:
你这个前盖是什么加工工艺?数控冲的话可以用滚筋模的,一个模具就解决了。

网友:
上楼所说的用数控冲结合滚筋模加工方法不错。

网友:
二楼正解, 在网上看到过,但实际生产还没碰到过

网友:
数控冲印模, 一个模具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