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这个钣金件能否冲压出来

楼主(2011-06-07):
准备用2mm铝板5052

网友:
应该可以冲压出来,落料,成型(引伸),切边,冲孔.

网友:
可以做出来,但是比较麻烦而且做不好。
这是按照铸造方式设计的。

网友:
要看是多大的零件了,2mm厚的铝板零件.

网友:
多大?看样子不小,模具也不小。。。。。。。。

网友:
做可以做的出来!但是做好之后毛边比较多!毛边不太好处理!

网友:
没有规格, 没有数量,如果量大的话,用压铸吧,  比钣金件做的要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