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DC12 压铸件这样设计有啥问题么?

楼主(2011-06-07):
如图,产品由压铸上盖与钣金箱体组成。上盖的螺钉凹陷处与下箱体的内翻边间的空间A需要高度定位特征。现有2种方案,第一个如下图的2个唇结构B2个唇都是在上盖内部沿四边完整一圈。

第二个如下图的高度限位柱,(有柱时无唇特征)。

另外,无论是唇还是柱都需要与另一特征有垂直距离要求,如上图 ,约10mm

请问:
(1) 根据GB 6414-1999 铸件 尺寸公差与机械加工余量, 10mm的公差为正负0.28,就是说多个柱子在铸出后可能高度不一致么? 为保证垂直高度上定位尺寸一致, 要用铣刀把所有柱表面走一刀么(压铸件需要设计加工用装夹特征么)
(2) 压铸件出模后,2个唇特征高度一致么?需要用铣刀把2个唇表面走一刀么(压铸件需要设计加工用装夹特征么)
(3) 2种方案哪个好?圆柱方案加工量小所以好么?唇方案除了加工量大,是否还要考虑2个唇顶面的平面度问题?
(4)  现在压铸件设计尺寸精度采用 GB 6414-1999 铸件 尺寸公差与机械加工余量, 算过粗么?

(5) 上图中的距柱顶面10mm的四方环形平面,铸出后就能使用么(比如粘透明塑料视窗),需要再铣平面么?

网友:
问题1和2其实是一样的:铸件精度。我的感觉0.28mm对于压铸件能够做到,当然和模具精度、铸造过程也有关系。具体是否需要加工,要看你的装配需要:如果钣金件需要这个铸造件来支持结构精度,那么就需要加工;如果不需要(我认为是不需要的),那么也可以不加工。
3问题:从做模具的角度,当然是圆柱好做,当然也应该是做空心圆柱哦!从铸造角度说,铸件需要壁厚均匀并且不能太厚太薄,所以做唇形之后的壁厚要适当考虑,一般是唇形部位要做得比较薄,比如一半的壁厚的。如果没有周边的定位要求,还是做圆柱较好。
4问题:按照国家标准做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具体零件可能需要适当确定具体的公差数值,这是你们的自由,除非你的零件有像是汽车零件的大范围通用性要求。
5问题:这个地方应该是不需要做铣平面加工的,当然和你分形面设置有关系,一般是修理夹口即可,或者你有漏水漏气要求,那么可能还需要加密封圈。
纯属个人经验加感觉。

网友:
压铸件的公差10mm的为正负0.28,在制作模具时公差很小,不管用唇和柱不用机加工装配都会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