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铜管弯管下料计算公式和详细推导过程

楼主(2011-06-07):
谁有铜管弯曲半径的计算公式和伸长率的计算公式?急用

网友(2011-09-12):
1;因为铜管弯曲形状各异,故没有统一计算公式。
一般来说,计算料长以管中心线为基准。(R应指中心线)
这样,一根程型弯管,是若干圆弧,直线段组合。将这些

数值加起来,就是料长
2;一般认为,弯曲时有拉伸现象,其实不然。在弯曲过程中。
中心线并不伸长。只是弯曲处变扁,使予定的R变小,用料变短。
我是搞铜管加工工装的。所以略知一二。供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