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还未投入使用的产品上拆下的轴承能用吗?

楼主(2011-06-07):
我们生产的产品中的一根主轴上装几窝进口轴承,由于后期做试验是发现主轴加工有问题,就报废了主轴,重新去加工。现在主轴外协回来,车间师傅告诉我:原来热装在报废的那根主轴上的几窝轴承无法使用了(他的经验是热装过的轴承最后都不能使用,必须报废)。一窝轴承好几万,就这样报废了?产品还没有出厂投入使用。

请教社区有经验的大侠,此种热装过的轴承拆下后还能否使用?

网友:
不明白,等高手,热装的话无非是加热到120度左右,应该不会对轴承产生什么损伤啊

网友:
这个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车间工人有经验,不错,但有时说一个问题不全面,

1首先你轴承是多大的?是否准确知道以前是怎么装的?确定是否还可以用,必须确定以前的原始情况,大轴承,假如没有实质损伤,要继续使用,没有明确理由,不应当报废,

2 轴承是怎么拆下来的,比较大的轴承,有些是用压力机退下来的,假如当初就没有考虑再用,可能就是顶着外圈作的破坏性拆卸,这个就基本不能用了,因为精度已经不够了,假如是做了套,仔细拆的,滚道基本没有损伤,要检测一下,就还可以用,寿命可能有些损害,但用一阵是没问题的,

3 拆卸以后,再装配,要重新定公差带了,这个要完全重新计算,达到技术使用要求,不可以按原来的公差装配,那要影响使用的,

4 自己搞不定,要请一个家伙,明白的,帮你做一个评估,毕竟比新的省钱,当然滥竽充数的家伙没有用途,

网友(点评):
高人。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A:

998  大侠分析的很对,我们拆轴承就是怎么去做,和再次判断是不是能用的!

楼主:
谢谢3#、4#两位大侠!刚从车间回来,原来热装方式是:电磁热装,装配温度是120-130摄氏度。正在考虑怎拆轴承,轴承内径分别为160mm、140mm和130mm。拆下来的轴承肯定产生变形,这一点毫无疑问。进口轴承太贵,还没有使用了就报废,实在心疼。

拆下来的轴承公差和间隙不知哪里能进行检测?

楼主: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修复主轴。

网友:
最好不要再用。
如果能够支撑内圈端面把轴承拆下来,外圈和轴承箱配合较松的话,拆下来后再使用没有问题。
主要是要保证钢球或者滚子与滚道不能够有磕碰伤,如果磕碰,即使肉眼看不出来,也不能够
再使用。
公差带无需重新定制,轴承也有弹性,尺寸及圆度等不会有变化。
拆下轴承需要用汽油重新清洗干净,才能够装配。

网友(点评):
谢谢您!2窝大轴承是可分离轴承,小轴承是圆柱滚子轴承。现在考虑若专机回转直径允许的话就带着轴承和齿轮一起去修复主轴。正在和外协厂家商量此方法。

网友:
个人理解:热装是让轴承受热膨胀,方便装配,如果收入均匀,那就不会产生变形,但拆轴承可能由于过瘾配合可能产生变形,特别是不适当的拆除方法,所以拆过的轴承一定存在细小的变形,如果要求高,最好不要使用。个人愚见!

楼主:
现在采取往主轴通孔中通入液氮,主轴受冷收缩,轴承被退出来。主轴一端封死,从另一端打液氮。

网友(点评):
试了吗?动作要快啊,成功了就是无损拆卸了。

网友(点评):
下午定了拆卸方案,明天准备拆。最后一定告诉大家最终结果。

网友:
998大侠,
你的4点建议中的1,2,4条,我非常赞同。
第3条,能解释下么?为什么要重新定公差带?怎么重新计算?
先谢过了!

网友(点评):
你要点他的楼层上的回复,他才能收到你的回复提醒,要不然的话,不看下面评论,看不到你的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复杂的。你将拆下来的轴承认真的检查一遍,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换新的。
检测主要项目:1、内孔直径,内孔圆度。2、径向跳动、端面跳动(深沟球)。3、游隙。4、表面状况等。如果这些数据在新品要求范围之内就可以用。

网友(2012-11-07):
(轴承内径分别为160mm、140mm和130mm。拆下来的轴承肯定产生变形,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轴在设计时考虑了用高压油拆卸,这样拆下的轴承一般再用没有问题(高精密除外);如果没有油孔,考虑破坏轴的话,这样小的轴承,可以分段后用线切割把轴挖空;轴还想修复,也要考虑喷油拆卸,必要时去掉轴肩,压轴承内圈,对轴也辅助冷却。

网友:
那要看你是怎样的拆下来了,我认为能用,你能否上张照片上来,看看怎么拆下轴承不受影响。你的想法是对的吗,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网友:
关注中。。。请楼主告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