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统不知哪个地方总是憋压

楼主(2011-06-07):
不知道这个系统什么地方总憋压。
节流阀全打开,溢流压力为20MPa,试验时没有负载。
出现的情况是:刚开始四缸同时出,压力为0,回缸压力为20MPa,
后来调整了回缸的溢流阀(原来回缸溢流阀压力为30MPa),
现在成了:四缸同时出,压力为0,回缸为5MPa,如果一个缸出,压力为20MPa。
整个试验是在没有负载下进行的。

网友:
系统出现这种情况,原因非常多,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哪里真正不通了,许多问题都是你预想不到的,不合常理的,
我做这种系统调试,遇到你这类找不到问题的情况,就是分别摘开,打低压逐节看,管子里有异物的,有铁屑的,阀前有棉丝的,都见过,现在人们干活的责任心,什么情况都有,还有,可能某阀本身就有故障,

不打开系统,闷头分析图纸,往往没有效果,

网友:
对液压不是很了解!留下脚印,看高手如何解答!
感觉压力很高哦!

网友:
大侠说的对,逐一检查各部件

网友:
几点看法:
1、在原理图上,没有看到楼主所说的节流阀,按楼主所说,应该是在4个油缸的进出管路上设有节流阀,还不是单向节流阀;
2、如果不是单向节流阀的话,油缸有杆腔节流阀的开度应比无杆腔管路上的节流阀开度大,否则会导致有杆腔压力憋的很大;
3、有杆腔管路上溢流阀的压力应该根据最大负载来计算,这个值应该可以凭经验确定下来;
4、调试的话,先一个一个油缸试车,然后联动试;分步排除,整体分析;
5、如果油缸上没有测压点的话,最好在阀块上设置2个测压点,有杆腔管路的和无杆腔管路的;便于压力检测和分析;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如果是阀有问题:1,换向阀不会四个都有问题,但出现的问题是都有问题。
                            2,如果电磁溢流阀有问题,那么应该四缸同时出都有问题。
有人怀疑是系统的通径问题,可是6通经的阀完全可以通过36l流量。
所以我也怀疑是阀内部有什么问题,或许是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你图上看不到节流阀在哪里?
其次你所说的问题的话,如果你只留换向阀在上面   把图上的液压锁和溢流阀全部拿掉  再试试看   或许会有收获的哦 !!

网友:
图上看液压锁下端的管路为何连在一起了?

网友:
请楼主介绍一下你的油泵的输出流量是多大的,你连接油缸和阀的管路通经是多少。我感觉是管径偏小了,加之油缸有杆腔和无杆腔的容积差使管路产生憋压。

网友:
主要还是通径选取的问题
1、阀的标称流量不一定能达到;
2、配管的通径如果有变头等会损失通径;
3、接头处也会损失通径;
4、液压缸正反程通过阀的流量是不一样的,回程时会有一个放大(速比);
5、单缸动作时流量用还完的部分会从溢流阀溢流,压力会和溢流阀的设定压力一样。

网友:
从楼主所描述的问题来看,估计是楼主没有计算无杆腔的回油流量,油缸回程时的流量请楼主仔细计算一下,(四缸同时出,压力为0,回缸为5MPa,如果一个缸出,压力为20MPa。)估计问题出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