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1-06-07):
       某加工中心采用凸轮机械手换刀,机换刀过程中,动作中断,发出2035#报警,显示内容:机械手伸出故障。
分析及处理过程:根据报警内容,机床是因为无法执行下一步“从主轴和刀库中拔出刀具”,而使换刀过程中断并报警。
机械手未能伸出完成从主轴和刀库中拔刀动作,产生故障的原因可能有:
(1)“松刀”感应开关失灵  在换刀过程中,各动作的完成信号均由感应开关发出,只有上一动作完成后才能进行下一动作。第3步为“主轴松刀”,如果感应开关未发信号,则机械手“拔刀”就不会动作。检查两感应开关,信号正常。
(2)“松刀”电磁阀失灵  主轴的“松刀”,是由电磁阀接通液压缸来完成的。如电磁阀失灵,则液压缸未进油,刀具就“松”不了。检查主轴的“松刀”电磁阀动作均正常。
(3)“松刀”液压缸因液压系统压力不够或漏油而不动作,或行程不到位  检查刀库松刀液压缸,动作正常,行程到位;打开主轴箱后罩,检查主轴松刀液压缸,发现也已到达松刀位置,油压也正常,液压缸无漏油现象。
(4)机械手系统有问题,建立不起“拔刀”条件  其原因可能是:电动机控制电路有问题。检查电动机控制电路系统正常。
(5)主轴系统有问题  主轴结构示意图如图8-2所示。刀具是靠碟簧通过拉杆和弹簧卡头而将刀具柄尾端的拉钉拉紧的;松刀时,液压缸的活塞杆顶压顶杆,顶杆通过空心螺钉推动拉杆,一方面使弹簧卡头松开刀具的拉钉,另一方面又顶动拉钉,使刀具右移而在主轴锥孔中变“松”。
主轴系统不松刀的原因估计有以下4点:①刀具尾部拉钉的长度不够,致使液压缸虽已运动到位,而仍未将刀具顶“松”;②拉杆尾部空心螺钉位置起了变化,使液压缸行程满足不了“松刀”的要求;③顶杆出了问题,已变形或磨损;④弹簧卡头出故障,不能张开:⑤主轴装配调整时,刀具移动量调得太小,致使在使用过程中一些综合因素导致不能满足“松刀”条件。
处理方法:拆下“松刀”液压缸,检查发现:这一故障系制造装配时,空心螺钉的“伸出量”调整得太小,故“松刀”液压缸行程到位,而刀具在主轴锥孔中“压出”不够,刀具无法取出。调整空心螺钉的“伸出量”,保证在主轴“松刀”液压缸行程到位后,刀柄在主轴锥孔中的压出量为0.4~0.5mm。经以上调整后,故障排除。

网友:
谢谢。分析很到位,条理清晰,解释的很清楚。有图更好,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