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市场上有没有自动数控车床?

楼主(2011-06-07):
带自动上料机的数控车床,全自动化加工,不想用气动自动车床,那种局限性太小,没数控的灵活多变。如果有的话还忘推荐几个厂家,最好有点资料。像LNS艾恩司公司的送料机就不错,不知道有没有做数控机床

网友:
那要看你的零件如何了!目前是数控车+送料机就可以完成简单的自动化加工。

网友:
太多了,目前数控车床基本上都能搭配棒料机,实现自动上料。再选装自动下料的料斗就能实现自动上下料。如果有需要还可以安装在线监测等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有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如何通过程序控制夹具松紧(我用的是弹簧夹头)气动的,自动送料是程序控制吗,如果是送料机控制的话,送料机又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送料该送多少?

像你这种的是自己买送料机跟机床配吗?有没有什么机床厂家直接生产这类数控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位师傅,如你所说的这种是不是要请专人帮自己改装?还是卖送料机的人改装?
要么还是要成品机卖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夹紧方式取决于材料(棒料、六方),它只是更好提高加工零件的稳定性和精度,效率。气动弹簧夹头方式和送料机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影响自动化的一个因素。
      比如:材料是对角直径69.6mm的六方棒料,选用气动弹簧夹头似乎不太合适,直接用液压卡盘,当然里面需要做几个塑料导套,撑起棒料,目的是六方的三个边对准卡盘的三爪和棒料中心接近主轴中心,以便送料时能顶出,然后在刀架或刀盘是装个简单的靠山,执行M11卡盘夹紧,就可以实现自动送料。我的机床在厂里22小时无人连续加工。
      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有。
      程序复位后,先开始执行自动上料,送料机程序控制(送料机和机床有个接口,插上设置好就行),配合程序控制刀塔上的靠山(端面平行于棒料)位移到主轴中心指定位置(也就是需要的料长),顶住棒料,防止材料伸出过长,然后夹紧,自动加工。
      一般的送料机都是机床厂家在卖机床是找送料机厂家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就是我说的数控机床加送料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看门外的料口,主轴边上有个程序控制自动接料器

网友:
应该机床厂家可以定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答,这正是我要找的机床,加你好友了详谈,请赐教

网友:
机床上有用户自定义的输入输出接口,一般一对输入输出点即可。作为和送料机的应答。利用M指令驱动。一个M告诉送料机可以送料了,一个M接收送料机的送料完成信号。

网友:
如上各位所说,数控机床的数控系统可以向外控制棒料机。

网友:
推荐一个,西安北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回答,这家厂家的机型正是我要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zg-086   对于斜床身车床上 加工 齿轮轮毂、端面,  需要自动装夹、翻面、再加工和  下一步工作,怎样才能设计制作该自动化装置,有类似的设计案例吗?

网友:
这种方案早就有,展会上宁江机床好像有。我记得它展出的就是一条齿轮生产线。数控的。

网友:
棒料加工,自动给料机很成熟了。盘类等需要机械手装卸工件,也有不少成熟技术,找厂家定做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西安北村垃圾的要死。自动化是抄袭别人的,一上午2个小时,坏10几次!不成熟!机床也垃圾,他的纵切,他们自己都说的垃圾产品。其他就跟离谱了!

网友:
我们公司生产的数控车床就可以搭配艾恩斯的自动送料机,5月刚卖给上海一家客户

网友:
沈阳创新数控 生产6轴数控带自动上料的 电话13998351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