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做机械外贸的大侠?请求翻译

楼主(2011-06-07):
有一位客户发来一个关于J21S系列冲床的询盘,内容如下:We are looking for a punching machine of 40T or 45T with 4 guides and variator of speed. The production must be  200 pieces per minute.有那位做机械方向的外贸人士能帮忙翻译一下啊?

网友:
我用极度蹩脚的英语翻译下哈,等待大侠来纠正:我们正在寻找一台40吨或者45吨级的,并且附带4个导向板以及调速器的冲压机。产品的生产速度必须为200件/分钟。----凑个热闹仅仅是为了表达下我的热心哈,翻译的有点问题,guide在此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仅供参考,等待大侠~

网友:
小弟试着翻一下,不对之处请见谅!

We are looking for a punching machine of 40T or 45T with 4 guides and variator of speed. The production must be  200 pieces per minute.
------------------------------------------------------------------------------------------------------------------------------------------------
客户需要一台40-45吨压力的冲压机,带四列导柱(位)和变速器;产量不低于200件/分

网友:
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坛子里还是有高手的。

网友(点评):
嘿嘿~我也期待有天能成为高手哇,只可惜现在只能凑热闹~不过当个热心的菜鸟也不错~

楼主:
我也是不明白那guide 的意思,不过,还是叩谢大侠门的相助哦~~~

网友:
隔行如隔山...........

网友:
求购一台40吨或者45吨,4个导向板以及调速器的冲压机,产能为200件/分钟

网友(2011-08-22):
求购一台40吨或45吨的冲压机,带4导向立柱和调速器,产能每分钟200片

网友:
客户需要一台40-45吨压力的冲压机,带四列导柱(位)和变速器;产量不低于200件/分,立柱应该是导轨的意思

网友:
偶也觉得guide 是导柱 而且是精密得到那种  40-45T的不大4根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