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油缸最低启动压力的问题。

楼主(2011-06-07):
油缸的最低启动压力是有具体要求的。
比如说,JB/T 5124-1991 TG1系列伸缩式套筒液压缸中规定:

我想知道:
       如果在检验的过程中,发现最低启动压力高于标准值,油缸生产厂家一般做如何处理?

网友:
我知道的,一般工程行业不太关心这个,
但与机床有关的行业要求这个数据,你要求了,他给你做,超了,一般不理会,基本没办法处理,缸筒绗磨工艺、密封配料这些典型东西基本是死的,想处理也没有办法,
航空的低阻力作动筒,都是非标的,标准是‘米军标’,根本就不用中国规范,密封与加工设备都是引进的,

网友:
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太好控制,员工的装配工艺和元部件的质量都会影响的!
要控制他的开启压力,你就要把它的摩擦力控制好   开启压力就控制住了     不然就免谈了

网友:
是的,真的很不好说!!不要要求不是很严格都是可以过关的

网友:
启动压力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时间的变化,应该you变化的。

网友:
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太好控制,员工的装配工艺和元部件的质量都会影响的!
要控制他的开启压力,你就要把它的摩擦力控制好  装配标准化,关键件的螺栓拧几圈都要定死,方方面面考虑到 开启压力就控制住了     不然就免谈了,但是这样做你的成本允不允许?

网友:
这么高的要求,很短时间不就磨损改变了

网友:
一般与密封件有关,各个厂家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