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加了润滑脂,没有加机油。

楼主(2011-06-07):
这边有好多的立式减速机都是加了润滑脂,没有加机油。换起油来,实在是没有好的办法啊。

网友:
看使用说明书!

网友(2011-07-24):
??不知是什么减速机,转速怎样,加润滑脂效果如何,可否介绍些,一起学习下

润滑脂一般都是用新油将旧油顶出去,总不能一个个拆开来清洗

网友:
我们这里有很多百线针减速机,不过加的都是30#普通机油,效果很好,加润滑脂效果恐怕效果不好。

网友(2011-11-06):
个人觉得在减速机润滑方面,尽管是低速,润滑脂的效果不如润滑油,有些设备厂家也许是基于其它的原因考虑才这样的加的

网友:
没加双零号润滑脂吧?,换换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