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金属都能制成粉末然后通过MIM成型?

楼主(2011-06-07):
MIM成型目前还是比较贵的一种工艺,但应用领域却在不断加大。
据我了解,其中金属粉末原料的制备这一工序是占用很大一块成本的,我接触过Fe-Ni合金粉末,4系不锈钢粉末等。
前几天在网上突然看到有个公司说,只要是能制成粉末的金属,他们都能通过MIM成型!
我立马就被吓到了。。不知道社区里有没有从事MIM粉末生产或代理的朋友,可以来讨论一下。

网友A(2011-08-08):
http://www.szs.com.tw/product/mim_index.aspx

最近刚好也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国内不知道实际能做到什么水平。

网友B:
现在是只要是能制成粉末的金属都能通过MIM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zs.com.tw/product/mim_index.aspx

最近刚好也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国内不知道实际能做 ...

我接触过的国内MIM件,几个mm的,勉强能达到你的表中所列的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只要是能制成粉末的金属都能通过MIM成型,

MIM件做出来表面是比较粗糙的,一般都要做后处理,比如镀铬、镀镍,有研究过其微观结构和原理的吗?

网友(点评):
你说的镀铬、镀镍处理都是表面处理,机加件也同样要处理。

网友(点评):
MIM件的电镀层不耐磨。

网友(2012-04-17):
如果需要了解MIM可以联系我,我公司是宁波生久科技公司。qq406270773

网友(2012-11-17):
现在MIM用的材料主要是17-4PH和316L,另外还有钨钢、钛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