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滚筒式全自动丝网印刷机 真空滚筒结构

楼主(2011-06-07):
想了解一下,滚筒丝网印刷机采用的真空滚筒的结构,比如一个真空滚筒的吸附位置可以调节,该如何配气?一般是端面配气还是芯轴配气?

樱井滚筒式全自动丝网印刷机滚筒部介绍:滚筒采用具有良好刚性的贯穿轴,两端有滚珠轴承支撑,充分适应高速印刷的运行。配备了耐磨性良好的叼纸牙,适合任何厚度的承印材料。滚筒真空吸附的位置可以调节,根据需要也可以选购微小孔的真空吸附滚筒。

网友:
拍个照片或者搞个示意图。

网友:
个人感觉芯轴配气结构合理些~~那个印刷速度很快,端面配气不现实。。

网友:
嗯,没有图片和参数比较难判断。。。

网友(2011-07-09):
什么都没有看到了,在哪里了?

网友(2011-12-08):
没图不知是什么啊,没了解过这类印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