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对中走丝线切割的理解就是

楼主(2011-06-07):
我开始对中走丝线切割的理解就是对一种丝线的简单切割,后来才知道并不是这样的。真的不能按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有时候真的可能才生甚大的误差。中走丝线切割其实应用对各种形状复杂和精密的细小工件的加工。有的加工产品比如模具的凸模还有凹模。这种加工切割方式特别的精密,这样对要求比较高的模具设计是一种很的设备。中走丝线切割就是一种很成熟的线切割技术,有着很好产品效益,在很多复杂的设备上面都能够完成生产任务。也有很多其他的优点可以去开发。中走丝线切割在以后的生产中将会是最主流的生产工艺,消费者对产品的要求越高,这样最精密的生产仪器就会得到更好的应用。市场也会得到完善的发展

网友:
所谓“中走丝”并非指走丝速度介于高速与低速之间,而是复合走丝线切割机床,即走丝原理是在粗加工时采用高速(8-12m/s)走丝,精加工时采用低速(1-3m/s)走丝,这样工作相对平稳、抖动小,并通过多次切割减少材料变形及钼丝损耗带来的误差,使加工质量也相对提高,加工质量可介于高速走丝机与低速走丝机之间。因而可以说,用户所说的“中走丝”,实际上是往复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借鉴了一些低速走丝机的加工工艺技术,并实现了无条纹切割和多次切割。

网友(2013-01-28):
所谓“中走丝”其实都是商家的炒作,它就是快走丝的一个小小的改进。任意一台快走丝只要在储丝筒马达上加装一个马达调速器就是所谓“中走丝”了。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中走丝都没在技术上相对于快走丝有较大的改进。要是我买线切割,绝对不会多花3-4万去买所谓“中走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