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砂糖输送设备,设计方案求助

楼主(2011-06-07):
不知论坛里的各位有搞颗粒物料输送机械的?
如果将白砂糖输送至3.5米的高程,连续工作,工作环境湿度大.
能否提供一个最佳的设计方案?

网友A:
颗粒料的供送一般选用电磁振动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具体点吗?大的方向大家都知道!

网友:
这个不太好做,提升的话用提升不太合适,或直接用链斗式提升机或输送带,
但工作环境潮湿,白砂糖易产生粘性,需要密封。
不知采用螺杆能否适用。

楼主(2011-07-17):
回复 网友B:

我们的输糖设备就是采用螺旋送料加料斗提升的组合方式,但效果不理想!由于环境潮湿,白砂糖结块,导致螺旋机构易卡死,料斗提升装置的链条经常卡死和移位!!!!!!是一个比较失败的设计!!!
现在想向大家请教一个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网友(点评):
料斗提升机的链条卡死和移位,这个机械上的问题呀

网友:
不可以直接用行车提升至制定位置吗?

网友:
斗提机应当是最好的选择啊。以前的做的不行那是因为你买的设备设计太差了。

网友(2011-09-22):
斗提机和皮带机都可以输送,但是必须经常清理,以上两种比较易清理,但是若用螺旋输送机不管是槽式还是管式都不好清理,个人认为如果达到卫生安全的情况还是选管式螺旋输送机,但是你要设计好清理机构以及拆卸方便可以参照螺旋轴便捷对接式的传动机构,结合内置清理管壁和螺旋轴的机构...........其实不复杂

网友C:
实在不行我给你供产品,只要你有要求我保证能做到,机构稍微多点,动力稍微大点,价格稍微高点 呵呵呵

网友:
请把你的输送角度与输送量 说出来

网友:
呵呵,用刮板输送机行不行!我看输送煤渣效果不错!不同行业,胡想,乱说,别拍砖!

网友:
建议你采用“垂直振动输送机”,占地面积小,白糖也不容易结块。

网友(2012-11-16):
楼主是否有考虑过使用风送?用热风吹送就可防止结块.
干燥后的压缩气是否也行?

网友:
输送白糖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1.物料易结块,确保物料不会有残留;
2.输送设备要考虑便于清洗,尽可能避免卫生死角;
3.物料的流动性差,动力源需考虑;
我见过别人用气力输送的,环境也比较潮湿,管道内部容易存料。白砂糖的输送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很期待大家的建议。

网友(2012-12-20):
你是提升到缸顶溶白砂糖吗?

网友:
我也希望能搞一个好的设计方案,可行的话,可以制作给我们公司!有这需求!

网友(2013-01-22):
我在用户厂家看过用气力输送机提升白糖的。高度大概4米

网友:
用真空上料机就可以了

网友:
气力输送是可以的 正压 负压都可以 速度快 物料从进到出 仅1~2秒时间 但是对物料有一定的磨损 物料的破碎率没要求的话可以使用 小产量的话整体造价比较高 输送大产量还好

网友:
流程:正压  风机---加料+输送管道+高效卸料器+闭风器--出料
     负压  加料+输送管道+高效卸料器+风机--排空空气  (物料由高效卸料器下面的闭风器--出料 )
高度有要求 整个流程高度比提升到的高度 再高2米左右 ,不占面积 占空间。

网友(2014-05-08):
低压无油螺杆空气压缩机用于各种干散货的间歇性输送,如面粉,蔗糖,盐,水泥和化学颗粒等,也可用于水体曝气。输送高度30-40米,不收环境影响!
有兴趣的话,请联系我啊!QQ:2473871454

网友(2014-12-15):
引用 网友A:
颗粒料的供送一般选用电磁振动方式

电磁振动的好像对颗粒度要求有点高   要不的话不同大小的颗粒上升的速度不一样  会出现分层现象

网友(2015-03-14):
绞龙式传送机,可参考粮食输送机

网友(2020-02-13):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我给你供产品,只要你有要求我保证能做到,机构稍微多点,动力稍微大点,价格稍微高点 呵呵呵

您好,我也需要这个,可以联系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