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加工,用麻花钻多少转速合理?

楼主(2011-06-07):
1的孔16深 45号钢的 ,如果用麻花钻多少转速合理?

网友:
没钻过那么小的,但转速应该高点吧,以前钻2.5的好像用的1000多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最好把你的活表达清楚

网友:
看你的冷却条件,还要看你的钻头是什么材料。这么小的钻头至少1000转/分,台钻上钻孔的话,没有冷却液的话,建议用二硫化钼或石蜡来冷却。

网友:
我鑽0.25只用5000rpm不過材料是銅

网友(点评):
学习了~~~这都是广大一线工人积累的经验啊

网友:
估计得2000以上吧,如果不打中心孔的话在工件中心滴一滴502胶水!防止断钻头或钻偏!

网友(点评):
高。还有这种办法,受用了

网友:
我原在手表厂,这个孔应在三千转就行了,当然要有冷却液了。最小我钻过0.2的

网友:
好东西,可以大家共享下

网友:
2500转/分钟,较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