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轴有何问题?

楼主(2011-06-07):
此轴有何问题?供应商加工时说做不到,我实在不理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没退刀槽啊,呵呵新手看不到深奥的地方

网友:
看不出其中的奥妙。。。。。。

网友:
1.这是个花键轴吗?
2.直径35k6长度多少?
3.粗糙度0.2是那个地方的?
我新手有说得不对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供应商没告诉你哪个地方做不到吗?你也没问吗?晕

网友:
右上角齿轮参数中22应该是齿数,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网友:
供应商没有说他们哪做不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很多,
1.首先齿轮外径标h8的公差就是有问题,外径又不重要,不需要精磨的;
2.然后齿轮外园标那么小的粗糙度也是有问题,还有分度园也标就是很搞笑,最多说明是磨齿,然后齿面精度达到多少级别,光洁度多少就行了;要不要磨你又不说明(要磨的话,你加工说明上的硬度又太低了,一般是HRC52度至55度比较合适,你这种可以用渗碳或高频都行,看使用场合了)
3.轴两外端面无中心孔(顶尖位)也是一个问题,要调质还要外圆端面磨的话,中心孔必不可少,还有20台阶轴是有键槽的,端面的中心孔还要带牙,好固定轴向;
4.还有两轴外端面标粗糙度太小也不合适,一般都是车出即可,因为工艺上不见得好磨(顶尖干涉,要磨二次,精度也不好控制,多装夹两次,多做了无用功),不磨对使用影响不大;
5.退刀槽2MM宽有点小,2.5到3比较合适(当然是看具体磨削砂轮的,加工者知道避多大),又避得太深了,对轴的强度有影响。(一般避单边0.25至0.5即可)
6。你要精加工的有公差要求的轴径上, 有的端面标粗糙度有的不标,有的又标的很高,很高的难做到,没要求的又不敢随便做,会让人觉得精度不统一,一般来说装轴承位和轮子的配合位定位面要精加工的;
7.看图好像应该是以20轴端做为加工基准的,按说设计基准也应该以此为准,这样会方便加工者看图,精度也易保证,最后再切断35端。
不当之处,请指正,共同学习

网友(点评):
学习了。 中心孔一定要标吗?俺都不标的。汗

网友(点评):
没什么装配作用时,只是工艺孔可以不标,如果是C型中心孔,孔内有安装用的牙的话,还是标出为妙,免有争议,影响后续装配

网友(点评):
硬度低是软齿,正常;分度圆标粗糙度表示齿面粗糙度;图上没中心孔,工艺可以加,没中心孔并非不能加工;外圆都是车的吧?粗糙度才1.6;退刀槽是用来消轴承R的,并非用来磨砂轮的,太宽反而对轴承有影响;

网友(点评):
设计基准应该是轴承位,直径35

网友(点评):
软齿你还会这样设计零件吗?那样齿轮是易损件会设计成分开装易换型的,做在一起齿轮磨损不是一个轴都报废了?做成齿轮轴就是要增加刚性,精度和耐用度。最低标准也是,高频磨制的

网友(点评):
3MM的退刀槽就太宽?楼主不知道用切断刀车槽最低也是2.5宽,难道还是要用自已磨2MM的车刀?用标准的不好吗?更换刀粒就好。

网友(点评):
淬不淬火对刚性几乎没影响。软齿不代表易损件了,软齿硬齿各有各的用途,易不易损要根据很多情况分析。同样精度和耐用度选择并非一两句话就说清楚了。没说退刀槽过宽,只是说退刀槽宽窄在这里并不是主要问题

网友(点评):
磨刀算啥呢,如果必要,不能因为怕磨刀而牺牲性能,那别人订制专用模具、异形刀不就更完了?有多大影响,要具体分析才知道。

网友(点评):
我设计过不少退刀槽宽只有1mm以下的,你认为小了?我还嫌大了呢。 如果认为不合理,咱就拿欧洲同类产品来比,比咱的小多了,连退刀槽表面质量都比咱轴承位外圆好。

网友:
才想说看了8楼说了那么具体又很到位,直径35和39的端面又不和零件配合应标在其余就行了,只能说你这图标的有问题,连齿数都写成模数了,图画好了没有检查吗,不太规范,看来你是个新手不奇怪喔,那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这也叫图吗???

一眼看下去没有形位公差,没有齿轮参数表,请您吧问题想好了再来问,要设身处地为大家着想,否则谁有这么大的精力陪你猜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