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挖机 行走前冲故障,求救

楼主(2011-06-07):
        朋友单位做轮式挖掘机的,发现一个问题一直很头疼不能解决:挖掘机热机后,行驶跑合,过十分钟或一段时间会出现往前冲的现象,那种一顿一顿的。
      大概画了一下它的原理图,细节和无关、记不住的没画上去,泵用先导脚踏阀控制(X1,X2口),脚踏阀p口取自泵的ps口。

        挖机用的是通轴式双泵驱动,行走油泵是A4VG闭式变量泵,四轮驱动。四个定量驱动马达是单边串联、两侧并联的,用分流阀分流。(四个马达原是变量马达,但实际使用中只有高低速两个排量,串联的马达根据轮胎直径调定速比)
         现在这种现象出现概率大概在十分之一,并且有增多的趋势。
        曾经某台故障,换了泵、马达、回转接头各种可以换的部件,还是不能解决;末了没办法了,车间师傅把两台车的上下车调换,故障竟然解决了。
这两天又同时有两台车出现这种故障,像前面说的调换了还是没解决,正头疼着呢。又有消息说,把泵的两根管子跨过回转接头直接接到下车去,就没事了!实在搞不懂啊

描述得可能也不够清楚,没办法了在这里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故障?又大概是哪里出了问题啊?谢谢!

网友:
楼主所说的“两台车的上下车调换”是什么意思?
请将图中挖掘机前进和后退时液压回路方向标注一下。还有请问您的分流集流阀是什么型号。

网友:
那就是回转中心轴的前后档油路的密封件的问题,

网友(点评):
密封件破损还是怎样?都是新的,会出现这种可能吗?

网友(点评):
因为有的车把两台的上下车调换可以解决故障,所以这种可能基本可以排除的感觉

网友:
楼主试试在液压马达的进出口个增加一组单向阀和背压阀试试。即不论液压马达正转还是反转,进油均通过单向阀,出油均通过背压阀,排除一下脱压(马达工作时因系统流量不足或负载过轻,马达进油过多使系统瞬时失压)问题。

网友(点评):
嗯,这个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因为挖机是回转的,通过中央回转接头沟通上下车的液压管路(回转平台上的泵输出的油液经过中央回转接头接到下车-即底盘)

应该是前进时泵A口出油,分流集流阀作分流阀;后退时B口出油,分流集流阀作集流阀。

分流集流阀是力士乐MH2FA型号,没记错的话。你看。。。

网友:
不是高手来学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家都是高手,不小心一个想法、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过原系统中也有补油溢流阀,防止马达变为泵工况时的吸空。只是没有你说的背压

网友:
您说的力士乐MH2FA分流集流阀我没有使用过,对其不了解。
我以前也搞过类似的系统,凭记忆画了个草图楼主参考一下。
图中在5-8号液压马达工作时,换向阀1动作,使系统主回油通过背压阀2回油,建立一个压力通过单向阀9-14补液。换向阀3、4是改变马达高低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帮助~
我觉得您提供的图片里的背压作用的溢流阀和我在一楼贴的补油泵溢流阀的作用是一样的 最终都为马达出口提供一个背压。实测也是这样的,闭式泵的会有口压力始终接近补油压力 . 我是一个新手,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
补油泵始终以2.5MPa补油,假如闭式泵瞬间吸空的话,您图中的系统同样无法避免压力瞬间下降,还是靠补油泵来补油提高压力,使之始终有接近2.5mpa的压力;当然,这个直接为马达提供了一个背压。

另外,我怀疑:从图上看,您图中左侧的“系统主回油路回油”指的不是马达的回油吧?应该也是补油泵补油路.
右上四条油路中两侧两条和中间两条分别是进回油路,如果这样的话就和一楼的图是一样的了,溢流阀并不直接为马达回油提供背压,因为这是补油泵的补油油路。这是我的看法,麻烦您再看一下?然后,这是什么东西上用的系统呢?谢谢呵~

楼主(2014-05-14):
时间过去了好久,我也早不在这个单位了,翻出来当时发的这个被置为“精华”帖子,在这里回复一下最终的情况,做一个了结吧
当时出现的故障总结了下,大概有三个现象:
1、挖机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有时会有很大的就像铁板划拉地面的声音
2、偶尔踩下脚踏板的时候挖机不会很快响应前进动作,而是延迟个三四秒然后突然冲出去
3、行走过程中,松开行走踏板,挖机不会立即停下来,而是像自由轮一样往前滑一段(这个是主帖里说的故障)

下面是解决或解释:
1、因为是前后轮串联驱动的,两轮的轮胎外直径不同,而驱动轮胎的马达和减速机是一样的,为了使两轮都能起到驱动的作用,而不是一轮主动、另一轮被拖着走,就要调节前后轮的空载排量,使调节后的前后轮轮边线速度相同。即使如此,实际有负载的情况下,由于泄漏的存在,还是会有一个轮子吃力,另一个轮子偷懒的情况,比如前轮排量比理论排量稍大的情况下,可能前进的时候后轮就会偷懒(实际偷懒还是吃力要看具体进油方向了),出现前后马达串联处的压力不是两马达串联进口压力的一半,这样中间的溢流阀就起作用了。
说了半天,那个“乱叫”的故障就是这个溢流阀的问题,当时把溢流阀给拆了管子堵上就不叫了。查溢流原因,发现那辆车的前后轮速比没调好,那是相当的汗哪。。。
2、这个控制泵出油了,马达却没转,相当奇怪。最直观的解释就是油没有进入到马达里面去。但是当时限于测试条件,不好直接测试进入马达的流量以排除马达的嫌疑,只好先排除其它元件的问题,包括泵、中央回转接头等,最烦人的是这个故障不是一直会出现,有一次为了复现它,跑半个上午也不出现,都要走人了,又出现了。。。
当时请了专家分析,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有刹车没松开、泵怎么样等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说马达可能“脱盘”了,当时也不懂这是个什么意思,大概理解就是配有盘脱离了吧,导致PT口直接通起来了。如果这样的话就没辙了,进口的力士乐的泵马达,能集体“脱”?后来的后来,终于下定决心测试进入马达的流量,做了转接头,借了派克的那种抗高压的涡轮流量计(那套测试工具后来听说要几万块!),直接测进入马达的流量。终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流出来。。。真相:踩下踏板、车不动的时候是没有流量的,车动了,流量立即就有了!而且泵的流量是一只都有的。
这样,就定位了故障的唯一原因就是回转接头了,万恶的回转接头!由于这种串联马达的方式泵压是两个马达压力的和,压力就比较高,额定压力是40MPa的,当然一般情况下达不到这个压力,这样中央回转接头的密封性就会要求比较高吧。请了这个的厂家的人过去公司拆开检查的,当时是十一国庆节,我回家了,没看到现场。最终的原因,归结为回转接头的格莱圈的四氟乙烯圈上没有开释压槽,其它的正常的都是有那个槽的(具体可去查找NOK的样本,里面有专门讲这个槽的作用)。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
3、人欲停,车不停,这个故障呢,好像当时也没解决,后来也不知道、或者忘记了是怎么样了。现在想想的话,应该重点看看刹车制动的环节,可能踏板松了之后,刹车制动还是保持打开的,然后轮边马达就成了泵啦。不过这也是猜测。

回复一下,不枉版主将该帖置为精华帖,因为有时候我看帖也会发现一些故障的处理没有结果,就很伤心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