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二次平头!

楼主(2011-06-08):
什么叫二次平头?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不知道。期待中。。。。。。

网友:
平头数:<方> 十、百、千、万等不带零头的整数。 以此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取整的说法。
所谓二次平头,可能在配合后,再休整一下尺寸。
至于作用么,提高表面精度,凑凑整数。
以上为个人猜测,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哈哈。

网友:
应该是对已经车过的平面再次车削吧
作用无外乎提高粗糙度、去除辅助工艺尺寸等等吧

网友:
看着楼上的回答我视乎崩溃了。二次平头:就是零件在的最后工序的精加工时,平掉便于后续加工时所留下的搭子,例如:齿轮轴,装配时两端在都会伸出箱体,便于好看,伸出的轴两端不能留有顶尖孔,所以在加工工序上考虑预留两端可以顶尖的小台阶,最后二次平头加工去除!

网友:
果然丢人了,可见从字面理解还是有问题的,谢谢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