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同样的管,为什么各厂家提供圆锯机的转速都不一样?

楼主(2011-06-08):
问题如下:
1. 同样切削碳钢管,圆锯切管机的切管速度,各个厂家提供圆锯机的转速都不一样,从20转到50转都有。
  应该如何理解转速不同呢?
2. 不同的锯片切削力不同,能切削的管子的道数也不样,如何识辨好与坏的锯片呢?
   有何方法计算锯片的理论切削量呢?
3. 对于切削φ100x4的20#钢管,液压站的压力一般要多大呢?(供应商有的提供的是:65-80Kg/cm2, 有的提供的是工作压力25-35kg/cm2)
4. 国内性价比较高的圆锯片的厂家有哪些?
谢谢各位了。

网友:
1.转速要看你的锯片齿形呢。
2.好的锯片目前我还没有接触国内有生产的。都是进口的。
3。液压泵站是一个参数还要看你进给锯片的油缸的大小。一般是40的油缸。本站的压力是一个参数一般都是选最高压力70KG以下的。这样只要变量叶片泵就可以了。如果选压力再高的话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
锯片直径不同,转身也不同;应该保持一个基本线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就是:同样的圆锯片,比如外径350的,转速各不同呀。哈哈。这点不明白。问来卖设备的人,一个个比我还愣。无奈!

网友(2019-01-29):
转速是可调的,不同转速切割不同材料和厚度,比如1毫米的铁管,转速可调高下压速度可加快。
但是比如3毫米的不锈钢方管,转速和下压速度就要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