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我们厂的机床平面车不平

楼主(2011-06-08):
我们厂用的是KND 的 数车  排刀  最近发现面总是车不平 大概车10MM的面  就有5到6丝的差距
机床的塞尺 也上的很紧
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解决这难题

网友:
看看刀具或刀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楼主:
没刀架 是排刀  刀杆换新的还是一样的

网友:
调整主轴,车一个圆棒,看看有没有锥度。

楼主:
锥度是有  但是跟车平面有什么 关系呢

网友:
我这儿也出现了过种情况,车端面时不平(凹心)原因,X轴歪了,

网友:
圆棒车出来里大外小,那么车平面中间会凹,轨道是否变形,自己考虑吧。

网友:
KND什么设备?会不会是Z轴丝杠间隙造成的?

楼主:
面不是凹 就是整个斜的

网友:
机器正常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把,,应该主轴有问题,跳动.间隙大。。

网友:
可能是你的机床撞过刀吧,导轨撞的有点变形了。你拿百分表上下校一下你的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