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阀门?

楼主(2011-06-08):
H:\新建文件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没有见过!
占个位置!!!!!

网友:
最后两个图看着像是可调节流阀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2011-08-09):
有一种应该是电动球阀

网友:
第三个是止回阀,第四个是蝶阀,第七个是电动阀,其他求解中。。。

网友(2012-01-08):
1.角阀 2.球阀 3.截止止回阀 4.5.泄压阀 6.电动截止阀 7.手动截止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