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砂轮机保养有那些?

楼主(2011-06-08):
麻烦各位大虾告诉小弟一下啊,谢谢!

网友:
磨削机械的安全使用和管理,主要是围绕保证砂轮的安全进行。从砂轮运输、存储,使用前的检查,砂轮的安装、修整,到磨削机械的操作,其中任一环节的疏忽都会给磨削机械埋下安全隐患。

砂轮使用的安全管理包括下述检查项目和要求。
l
.砂轮的检查

砂轮在安装使用前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有裂纹等缺陷的砂轮绝对不准安装使用。

1)砂轮标记检查。砂轮没有标记或标记不清,无法核对、确认砂轮特性的砂轮,不管是否有缺陷,都不可使用。

2)砂轮缺陷检查。其检查方法是目测和音响检查:

①目测检查是直接用肉眼或借助其他器具察看砂轮表面是否有裂纹或破损等缺陷。

②音响检查也称敲击试验,主要针对砂轮的内部缺陷,检查方法是用小木锤敲击砂轮。正常的砂轮声音清脆,声音沉闷、嘶哑,说明有问题。

3)砂轮的回转强度检验。对同种型号一批砂轮应进行回转强度抽验,未经强度检验的砂轮批次严禁安装使用。
2
.砂轮的安装

1)核对砂轮的特性是否符合使用要求,砂轮与主轴尺寸是否相匹配。

2)将砂轮自由地装配到砂轮主轴上,不可用力挤压。砂轮内径与主轴和卡盘的配合间隙适当,避免过大或过小。配合面清洁,没有杂物。

3)砂轮的卡盘应左右对称,压紧面径向宽度应相等。压紧面平直,与砂轮侧面接触充分,装夹稳固,防止砂轮两侧面因受不平衡力作用而变形甚至碎裂。

4)卡盘与砂轮端面之间应夹垫一定厚度的柔性材料衬垫(如石棉橡胶板、弹性厚纸板或皮革等),使卡盘夹紧力均匀分布。

5)紧固砂轮的松紧程度应以压紧到足以带动砂轮不产生滑动为宜,不宜过紧。当用多个螺栓紧固大卡盘时,应按对角线成对顺序逐步均匀旋紧,禁止沿圆周方向顺序紧固螺栓,或一次把某一螺栓拧紧。紧固砂轮卡盘只能用标准板手,禁止用接长扳手或用敲打办法加大拧紧力。
3
.砂轮的平衡试验

造成砂轮的不平衡原因是由于砂轮的重心与回转轴线不重合。它产生的原因是砂轮制造和安装缺陷,例如,砂轮的密度不均匀,端面不平行,几何形状或内外孔同心度误差,砂轮安装偏心等。不平衡的砂轮在高速旋转时会产生迫使砂轮偏离轴心的离心力,从而引起砂轮振动。其后果不仅影响磨削质量,还加速砂轮主轴轴承的磨损;当离心力超过砂轮强度允许范围时,将造成砂轮的碎裂。

新砂轮和经第一次修整的砂轮,以及发现运转不平衡的砂轮都应进行平衡试验。调整砂轮的平衡方法有动平衡和静平衡两种方法。

1)动平衡法。该方法借助安装在机床上的传感器,直接显示出旋转时砂轮装置的不平衡量,通过调整平衡块的位置和距离,将不平衡量控制到最小。

2)静平衡法。静平衡调整在平衡架上进行,用手工办法找出砂轮重心,加装平衡块,调整平衡块位置,直到砂轮平衡,一般可在八个方位使砂轮保持平衡。

调整平衡后的砂轮需在装好防护罩后进行空转试验。空转试验时间:直径≥400mm,空转时间大于5min;直径<400mm,空转时间大于2min

空转试验期间,操作者应站在砂轮的侧方安全位置,不得站在砂轮前面或切线方向,以防意外。
4
.砂轮的修整
5.砂轮的储运

网友(2011-10-18):
呵呵,之前干磨床的时候连砂轮的平衡都没有学会,其实那是魔攻最基本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