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无盘工作站网络的工作情况!

楼主(2011-06-08):
本人以前未接触过无盘工作站网络,只是知道有这么回事,现在公司要搬办公室,想重新调整公司的网络,有提议做成无盘工作站,不知道这个模式现在是否还流行,以及维护的成本和技术难度如何?望知道的社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呵呵,之前不少网吧都是用这种模式,这样的话,所有的客户端都使用服务器上的硬盘系统,节省硬件资源,更新也方便。 至于具体的维护和技术难度,个人感觉不是很难,就是配置一下,日常的维护应该也不难。找个网吧的网管,懂技术的,应该就能搞定。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 是有计划请个专业网管的。

网友:
不需要管理员吧,买一个服务器,做几个帐号,每人分个帐号,每次大家登陆到服务器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可是我的金蝉脱壳之计啊!

网友(点评):
呵呵,有什么问题我帮助您:-)

网友:
关于无盘工作站,我认为,应该先考虑一下自己公司在电脑应用方面的需求。
如果是以办公文员为主的公司,建议不要采用这种方式,可以考虑一台服务器加多台网络NC的方式,或者是清华同方的云终端。再或者是韩国的一种小盒子(名字我忘记啦)。这些方式最省钱,最方便
如果是以设计制图为主,那可以采用无盘工作站方式。不过,这种方式在投资上不会省太多,主要是管理方便。

以上两种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那就是依赖于服务器。建议在服务器上加大投资,以尽量避免出现因服务器出问题而导至全体电脑罢工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以设计制图为主,一般文员只有两、三个,其它大多数都是工程技术人员,改系统主要是考虑管理方便!

网友:
谢谢憨老马先生的评分,您的反应真快!
无盘工作站还是有市场的。
无盘工作站的管理方便,可以有以下几点:
1、无盘站的每次启动,都要先加载,这样,就相当于每次开机都是一个全新的系统,不会有电脑运行一段时间变慢的现象。或者说,这样可以最大可能提高无盘站的利用率。
2、无盘站无硬盘,这样本身负载小,使用起来更稳定。
3、资料全在服务器上,这样子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在方便很多,特别是对于经常需要内部传送文件的公司来说,更方便。再者,也节约硬盘空间。一个员工,真正有用的资料,不会很多,更多的是公司内共有的资料存储。但是分别给配电脑的话,总量加起来就要很大的空间了。

4、用无盘站,对服务器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硬盘空间的容量和稳定性了,至于电脑的性能,倒不是太重要,只要服务器能满足全公司对资料的存取要求就行。

5、无盘站,对公司网络要求高一点,内网网速慢的话,无盘站的启动要占时间长喽。

网友: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无盘站,员工不能自己装软件,公司统一装什么软件,员工就用什么。这样很方便管理。

楼主:
上周我们找过网络公司来(现在的网络就是这家公司做的,十年啦),但是他们不大建议我们这样做!
节约不是我们的初衷,加强管理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有可能是他们本身做不了吧?
当然,还可能有个原因,需要你们注意。如果要上这个无盘站,那一定要先试试专业软件在无盘系统下的运行情况。

您可以想象一下,公司所有的软件、资料都在一台服务器上,会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都是比较 清楚的

当然,如果损坏,也是灾难性的。但是,可以配置成RAD,就是两个以上的硬盘做成自动配份,这样,损坏率就可以接受啦

网友(点评):
他们可能担心一些专业软件(比如工控软件等等)不能在服务器上运行!其实西门子和组态王等的工控软件,早已经是网络版的啦。

网友:
其实,关于软件问题,最好解决,试一下不就知道啦。有可能是他们对于无盘站不熟悉。才不推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
问题系现在谁也不敢定这个调,万一网络做好,软件运转得不顺畅,那时候问题就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软件运行如何,只需要先配好服务器。再配一至两台无盘站,然后运行一段时间看看
当然,如果无盘站多了,会对提高网络负载方面的要求。
而服务器和无盘站在投资上也没关系,即使无盘站工作模式不好用,也是可以让它们用在别处,服务器可以专用于计算分析,无盘站加上硬盘,就是一台普通电脑。总之一句话,试验用的服务器和无盘站,不会浪费。
还有一个原因,现在无盘站一般用在网吧,很少有人会考虑公司用。这也是有些网络公司不喜欢开拓。但是,我们在了解了无盘站的工作原理后,可以在理论上认为,它是完全可行的。只是在网吧以外的行业,少有人用,故在实用中,需多方验证,才能保险。同时需要一个好的网管员,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