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油泵吸油管路过小会有什么坏处?

楼主(2011-06-08):
请问:液压站油泵吸油管路过小会有什么坏处?

网友:
很容易产生气穴现象哦

网友:
油泵吸空,供油不足

网友:
供油不足,很容易产生问题

网友:
吸油不足,噪音,气穴,长时间会损坏泵

网友:
吸油不足,产生气穴。

网友:
设计的时候根据需求设计管路呗。

网友:
吸空 震动

网友:
曾经见过一个系统,因为吸油管路过小,导致吸空,泵在6分钟左右损坏。

网友:
一般吸油管大,出油管小,出油要有压力

网友:
吸油不足,油泵易气蚀,泵易损坏

网友(2011-07-11):
设计的时候要注意 吸油不足油泵很容易坏。。。。。。。

网友:
空穴多发生在阀口和液压泵的进口处。如果阀口的通道狭窄,液流的速度增大,压力则下降,容易产生空穴。而空穴引起的液压冲击又会造成零件的损坏。

网友:
液压的门道挺多的,学习了

网友:
供油不足,引起液压泵的噪音大!

网友:
shafa  地一个

网友(2011-08-10):
吸油不足,噪音,气穴,长时间会损坏泵 ,我们根据样本推荐的,都加大点( b4 K! u! d1 \0 ^

网友:
谢谢诶!!又学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