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了开机提示Z轴发生移动 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08):
天热了开机提示Z轴发生移动 怎么回事?冬天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什么牌子的数控机床?没有使用说明书么?查阅一下,或打电话询问一下厂家,关于此类的技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提醒,我这是三不管地带,只要床子能动弹、能干活其他的就没人管,自己先摸索摸索。

网友(点评):
哥们,既然没人管,那就自己慢慢折腾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一直都在自己在瞎球折腾 呵呵 但是干活好着呢 就是开机提示Z轴跑了

网友:
呵呵  你的床子是智能的吧!~!~估计他现在有了思想  自己活动下筋骨呢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嘿嘿 有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么样的话  你就把床子弄到报废为止  然后报废的不得不考虑换新的  也不用考虑修了 哈哈

网友:
也该跑了哦,自己做个对刀装置就OK了!

网友:
断电下窜是正常的,加工之前回零就ok了,主要原因应该是平衡不合适或者是Z轴电机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干活都好着呢 床子是全闭环的   就是开机老提示 Z轴发生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床子不用回零 开机就可以直接干活   虽然Z轴跑了 但是干活一直好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年刚买的DMG  德国进口的  估计暂时换不了 我就拿着练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买没多久的啊   那可以找厂房咨询嘛

网友:
丝杠或导轨可能太紧了,有张紧力,开环系统容易丢步、撞刀。
不知说的对不对,请各老师指正。

网友:
难道车间没空调?
有可能是热平衡导致的,没什么问题。原理很简单,断电的时候记忆坐标位置,上电的时候再比对,差得多了就给你提示。是绝对光栅,不需要回零。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 应该是这样的 不是什么大问题  干活好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空调还没有开  也不知道装那干什么

网友:
电机积尘太多?

网友(2012-01-19):
不知道你开关机的顺序是怎么样子的。是不是拍了急停再关电,上了电再恢复急停这个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