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怎么画

楼主(2011-06-08):
滚珠的滑块里面的珠子要怎么让他们成螺旋路径画上去,求教了

网友(2011-07-21):
用“曲线驱动的阵列”就可以在螺旋线上整列钢珠了!
抱歉了不会发图,而且本人是新手,刚才去画了画,阵列成功了。

网友:
绝对阵列应该是可以成功的,我也是新手!!  如果错了,请不要见怪!!!

网友(2012-05-27):
同求,正在做毕业设计,学习下。

网友:
这还真没去试过,马山下手

网友:
貌似滚珠应该装配进去吧